请问:美多66A中波震荡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0-06-12):
电路图:

问题:中波震荡频率高端为1950KC,低端为1050KC,高端把可调电容去掉后仍然最高只能达到2000KC,低端调线圈频率达到1000KC后,高端频率最高仅为1900KC,断开510P(实际上焊接的是470P)的这个电容,发现是好的。非常不解,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另外,测量频率探头是在6U1的五级管阳极

网友A:
470P换回510P云母电容再调整下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是震荡回路垫整电容偏小导致低端震荡频率偏高,换510P后可拉低低端本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P换回510P云母电容再调整下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是震荡回路垫整电容偏小导致低端震荡频率偏高,换510P后 ...

换了之后,基本没变化

网友B:
高频端振荡频率应当为2070KHz,把可调电容去掉后仍然达不到,说明杂散电容太大。用数字表测一下可变电容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之后,基本没变化

看看震荡线圈换过没有?可能换了365双联的配套线圈,原装或换过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之后,基本没变化[

很可能双联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之后,基本没变化[

可变电容最小值是18PF,最大值是490PF,断开所有振荡电路,测量线路分布电容是5.5PF,重新接线,不连线圈,测量线圈对应的接线,电容为31.5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端振荡频率应当为2070KHz,把可调电容去掉后仍然达不到,说明杂散电容太大。用数字表测一下可变电容容 ...

把相关数据测试如下:可变在最小时

可变18PF
微调电容25PF
垫整电容471PF
振荡线圈100uH
当去掉微调电容并断开相关的连线时,可变、微调电容、垫整电容一共是31.5PF

不过按照公式计算频率为2117KC,对得上。

现在问题是,直接在6U1⑥脚测试频率为1900KC,用信号发生器通过等效天线在中波插口处输入信号,最高只能达到1.4M多一点,说明振荡频率还是上不去,难道是线圈电感量100uH太大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本振频率覆盖不足,低端偏高应该是垫整电容偏小,高端偏低应该是可调节电容最小值(双联最小值加半可变加潜布电容)偏大。31.5P是否包括半可变和双联的最小值?垫整电容470P实际容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