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 这种参数的太阳能板 配哪种保护板给12v电池充电

楼主(2020-06-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吗 输出电压

楼上已经说过了,稳压+恒流。

这款板子就是为太阳能板给电瓶充电用的,输入电压5-30范围内均可正常工作,适应不同光照条件下的光伏板输出电压。
满足上面所说的输入的条件下,输出电压1-30V可调,输出电压设定好以后,无论输入怎么变,输出均衡定,可适应不同电压的电瓶。
满足上面所说的输入的条件下,输出电流0-4A可调,输出电流设定好以后,无论输入怎么变,输出最大电流均衡定在设置值,可适应不同容量的电瓶。

总之,你的光伏板输出只要在5-30V这个范围内,提供足够功率的条件下,这板子可适配6-24V(常见规格)、容量40AH以下的电瓶,充电过程是先恒流后恒压。容量超了也能用,无非是充电慢点、时间长点。

网友:
需要专用太阳能锂电池控制器,我这里有,什么锂电池保护板都不能17伏充电,

网友:
如果是蓄电池就用普通的太阳能控制器就可以,如果是锂电池用个DC-DC模块就可以

网友:
以前买过几块升降压板,输入范围5-30V,输出范围1-30V(可调),恒流0-4A(可调)。
输出电压调到14.5V,电流调到1/10C,配上太阳能板接上电瓶其他就都不用管了,应该适合您的需求。

价格十几块钱比专用太阳能控制器便宜不少,一般用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论坛或者咸鱼里面找个太阳能路灯控制器,10A的10来20块钱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