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水电挑电线好坏,我这方法可以吗?

楼主(2020-06-12):
挑电线好坏我也不懂,突发奇想用电流法比较,找一个300瓦环型变压器,用50平方导线绕一圈分别对三种5公分长的同线径的导线通电用钳形表测电流,分别为260A、240A和168A,那么最好的是260A的电线,这样做靠谱吗?

网友:
你那50平方的线和待测试的线的接头的接触状况,会严重影响测试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测试方法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操作难度大,误差也太大没意义。专业的都是用微欧计豪欧计测电阻,在查找 ...

这是双臂电桥?太过专业    了。
业余情况下只能看芯色比较深红,比较软,线皮色泽润滑,软而不易拽断,如此的线算好线。

网友:
可以
楼主你试过吗?上照片分享

网友:
这个招值得学习使用

网友:
最好是毫欧表测量电阻值。

网友:
这种方法值得学习

楼主:
我到现在也不会发图,这是我粗略的测试结果。

楼主:
这种方法只能定性哪个好坏,但不能定量。

网友A:
你这测试方法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操作难度大,误差也太大没意义。专业的都是用微欧计豪欧计测电阻,在查找对比相应线径的国家标准线径阻值表,就知道线好不好。这种测试方法是最靠谱最科学的。

网友:
理论上就是测电阻
电阻越小电流越大,可是,接触电阻也不稳定吧

网友:
电子爱好者都有直流稳压电源吧?调到3A或5A恒流,接上一卷电线,然后用万用表测电线两端电压。导线电阻=两端电压/电流

网友:
线材的好坏包括线芯和绝缘,你这只是一方面吧,而且感觉线芯只测电阻也不全面

网友:
用你正规方法得不到正确处理结果。导线的电阻要换算的20℃时的电阻。那么大的电流没结果出来被测导线就烧了。实在要测一定是要用直流恒流电源,加低于导线安全电流,测量时不宜让导线发热。测量使用仪表精度在0.5%以上。其实家里自用没有必要,只要买正规厂家的国标导线就行了。

网友:
应该算是还可以吧

网友:
是从旧电线里挑选出来吗?家里也有点,镀锡的不容易目测

网友:
把导线加长到2米测量得的结果比你的强电流测量靠谱的多。

网友:
现在的导线质量差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按要求生产,做法也是简单,一个是粗细,一个是材料,粗细可以用分厘卡检测,第二就是电阻值。用数字万用表检测。按现在的情况来看电阻是区别正品和伪劣电线的好方法。如果有更高的要求的话,采用其它方法也可,如果家用就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