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不好了 我傻啊150收两坏12寸

楼主(2020-06-12):
去二手市场陪同事买家具 看见货柜上面扔两个这 问老板说出去收沙发在别人仓库直接收的 问有没有试 老板说卖的人说肯定好的 心虚 但是挡不住诱惑 当时没有万用表也没有电池  咬咬牙想冒险玩玩
回家路上自己想:既然拆出来喇叭玩喇叭那肯定发烧友 发烧友这种喇叭可能随便卖给二手货老板么 想来想去 骂自己傻 想抽自己
刚才回家拿二极管挡测正负极不通 拿200k挡测也显示1
心里想 如果表坏了该多好哈哈
大家安慰安慰我吧   主要不是本地二手家具市场 要不完全可以回家拿个万用表再杀过去
有没有办法呢 音圈能知道多大的么

网友:
喇叭换音圈实际很简单的,现在网上喇叭各种型号配件都有,还有溶胶液和各种胶水。先用溶胶液把音圈取下来,量好尺寸再买音圈,用专用胶一粘即可。维修喇叭音圈一个是短路,这样肯定音圈烧了,需要换。一个断路,这样有可能是音圈外电路断路,取下防尘罩,用小刀刮开音圈引线进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喇叭按上里面有杂音的,不是边的问题?

有杂音可能是磁隙有金属细末;也有可能是弹簧片损坏。至于音圈开路的问题,先检查一下编织铜线再定,一般情况下,编织铜线断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喇叭音圈的线一般很粗,此线又有磁性材料来保护其电流的升高,一般是不会烧断的,唯一要烧断(或是霉断)的是喇叭音圈两头的辫儿线。把音圈线与辫儿线接头处的油漆刮去,量一量是不是辫儿线断,如果是辫儿线断,找相同喇叭的辫儿线换上即可。

网友:
还矿坛的呢, 当时你买个1.5V电池试下不就得了,何必赔这么多。

楼主:
另外请教大家 比如没有万用表也没有电池有什么方法初叛喇叭好坏么 曾经见一个方法按音盆但是具体怎么叛断不明白

楼主:
其中一个喇叭按压纸盆有弹性无杂音 一个喇叭按上里面好像刮着什么东西 咯吱咯吱响

网友B:
电流档按音盆  表针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档按音盆  表针晃

当时没有万用表  刚刚回家用200欧电阻档测显示1 我傻瓜子一个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大家 比如没有万用表也没有电池有什么方法初叛喇叭好坏么 曾经见一个方法按音盆但是具体怎么叛断不 ...

没表,没电池那就接到功放上试试,哈哈!您这位爱好者手头怎么连个电池都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表,没电池那就接到功放上试试,哈哈!您这位爱好者手头怎么连个电池都没有呀!

不是有备而去的 就是路过 别提了

楼主:
大家知道哪位朋友手艺好 反正已经傻了一次 再傻一次也无所谓 我准备找人修好它

网友:
首先按压喇叭纸盆是否蹭边,蹭边者就是音圈未断路声音也不好听了照样等于报废。另外谁遍找个电池一试也能全面判定喇叭好坏。

网友D:
螺丝刀,把接线柱短路,手按压阻力会增大,可以判断线圈通不通,但这都不靠谱,最好是接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的橡胶边需要更换了吧

边没问题 边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刀,把接线柱短路,手按压阻力会增大,可以判断线圈通不通,但这都不靠谱,最好是接功放。

老友会修么 修好必有重谢

网友E:
我觉得价格上高了   ,50还可以  ,  回去自己维修什么的    ,   直接150    ,你再维修   , 成本60都不一定下来   ,二手的东西    ,用的时间长了    ,除非你自己有那把握维修    ,才能考虑是不是买下来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友会修么 修好必有重谢

修喇叭也不难,只要你有动手能力就能自己解决,我只给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价格上高了   ,50还可以  ,  回去自己维修什么的    ,   直接150    ,你再维修   , 成本60都不 ...

一百块能修好我也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