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原装cd机有磁棒天线吗?

楼主(2020-06-12):
汽车的原装cd机有磁棒天线吗?有谁拆过?

网友:
恕我直言,问出此问题,就是没有动过脑。磁棒天线放哪,铁壳里面?

网友A:
没有,但早期的汽车收音机一般都是通过调电感调台,收音机必须外接天线才能收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但早期的汽车收音机一般都是通过调电感调台,收音机必须外接天线才能收音

现在的没有磁棒,靠什么调台的?用什么东西代替磁棒了?没拆过,所以问下

网友:
现代车机都没有磁棒,靠拉杆天线接收电波

网友:
去买某宝一个来,很便宜的那种,只要几十元。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
绝对没有,汽车是全金属的,磁性天线无用不能接收信号。外壳全塑料的汽车还没有。

网友:
难道是个收音机就必须有磁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没有磁棒,靠什么调台的?用什么东西代替磁棒了?没拆过,所以问下

你干脆说架设天线吗,八木天线,还磁棒,估计你连电子管收音机实物都没见过吧?

网友(2020-08-09):
有磁棒天线也没用,所以都不装磁棒天线,而是用拉杆天线

网友:
磁棒天线有方向性,车子是活体,转来转去的,也不好用啊!

别的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