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老车机调容收音板的输出针脚定义

楼主(2020-06-13):
在老家翻出早年存货,一台飞利浦老车机,机壳面板都没了,没型号信息,得到这个收音板,如图所示,AM/FM。这个收音板个头小于调感式,于是想接上微型12v锂电池,耳机输出,弄个便携机玩,观察集成块是东芝TA8122AN,不知哪位坛友熟悉电路,指示排线7个针脚的定义,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背板图

网友:
电源正负极找对了基本没问题,

网友:
这么一个薄膜可变,你说他是调感?

网友:
从IC的框图跟一下,很好找出来,图片看不大清,只看到最后一图右边1/2是左右输,最左边是地!其他的你再细对下

网友(2020-10-02):
找到集成电路的PDF文件,里面有应用电路的,对照电路板跑下线路基本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