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有多少w?

楼主(2020-06-13):
做了一个一比一的隔离环牛。铁芯外直径大约20厘米。初级次级均用的1.5毫米漆包线。现在静态电流150毫安。估算功率2200W左右,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功率。

楼主:
重量为11.2公斤。

网友A:
常规  2000W 220v-24v
体积  约外径207mm内径*63mm高度*85mm
重量  约14.9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  2000W 220v-24v
体积  约外径207mm内径*63mm高度*85mm
重量  约14.9kg

这么说我这个没有2000W。

网友:
变压器功率有暂载率一说,你这个变压器如果长时间满负荷输出而不坏掉的话恐怕连一千瓦都不到。

网友B:
这尺寸的自藕变压器有2000w,双线圈时按5分之1算有400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尺寸的自藕变压器有2000w,双线圈时按5分之1算有400w吧。

400瓦,也太低了吧。我用它带过功率1350瓦的烧水壶。

网友:
这样确定功率 :接上负载,测量绕组温度的升高速度,注意别烧了,只要温度不危险,这个功率就是没问题的,继续升,直到温升到额定值这个功率就是他了。

网友:
自己用的东西,
宁肯大的当小的用-------安全第一。

网友:
1000W左右。
环芯的全部发热都得从线圈散发出去,加剧了线圈的发热量,铜线的载流量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