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灯电子管FM立体声/MW/SW接收机的自制与调试

楼主(2020-06-13):
     本人自制调试完成的一款14灯电子管FM立体声/MW/SW电子管接收机。
     频率覆盖:调频88-108Mhz(实际85-110MHz),
                     中波535-1605KHz(实际525-1630KHz)
                     短波:6-18MHz(实际5.35-18.30MHz)
     接收效果:在本地自家中,与德生PL—660对比:各波段灵敏度、选择性等相当。
       本接收机历时6个月才完成的,前2个月时间(去年下半年利用业余时间)找电路图,根据电路配齐零件,设计电路和PCB板等,后4个月(今年过了春节后,因疫情几乎在家,有了充足的时间)组装、焊接,调试。
一、        电路的选择
      为了确定适合本人的电路,读了有关调频收音机组装及调试等方面的书、坛内众多的有关文档,最终选择的电路:
1.        调幅部分电路
      根据我的配件,确定红灯711系列电路的收音部分,6A2、6K4、2AP16;
2.        调频部分电路
      因为坛内已有众多的优秀的电路,在此不上电路图了。只列出我所用的电子管(高频头6N3+6C11,中放6J4X2+6K4X2);
3.        低放及功放部分电路
     采用了典型的功放6N2+6P1电路,加6N2前级;
4.        立体声解码电路
     根据LA3401规格书电路,采用了LA3401集成电路;
5.        电源电路
      根据总电流计算结果及外观的大小,选用了5AR4;
6.   根据选用的电路,采用了PCB板安装方式
调频调幅高频头PCB板
调频调幅中放、立体声声解码及功放PCB板。
二、        元器件的选择
      主要是调频部分的一些线圈和中周的制作。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电子管调频电路,所以调频中周是空白,怎么办呢?只能网购中周及套件来解决,但此类中周参数不符合我自己的PCB板,全部按照我的PCB板,重新制作。
三、        组装及调试
1.        组装
     PCB板上的操作较容易,在这不啰嗦了。
     特别之处是用了两个“4刀2档”波段开关、两个“8脚2开2闭”继电器来实现了FM/AM-MW/SW的联动切换、SC3610显示模块的FM/MW/SW的切换
2.        调试
     坛内有众多的有关调试方面的内容,在这我不重复了。只谈几点
(1)我的调频鉴频曲线如下:频点10.2、10.5、10.7、10.9、11.2MHz
(2)我的实际解码分离度如下:
L+R输出
无输出(底操)
L输出
R输出

(3)调频频率覆盖
    A  空气可变电容器与PCB板的接地点的选择问题
       我的空气四连与PCB板,一个在机壳上方一个在机壳里,如何选择相互的接地点是关键,选错了出现频率重复的现象,如:   85MHz~102.8~101.8~110MHz或整个频率范围内有一段出现停振。
    B  正常的调频频率覆盖为88-108Mhz。我化了10个晚上,重复着折、改、焊、算、调试等工作,低端始终无法调到88MHz,最高只能调到85MHz,是不是PCB板上的元件排列存在缺陷?PCB板上的元件排列无法更改,只能这样了。

网友A:
再接再厉,把立体声解码搞成电子管的。
然后二次变频搞起来。锁相环搞起来。

网友:
前排就座,观看大片!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漂亮的制作。
你说的频率重复是什么意思?

就是旋转可变从低端到高端 85,86,87......101,102,102.8,101,102,........110MHz变化,其中101,102,102.8为重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试试把调频震荡连在低端位置稍稍板开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上来了,相等于调幅的花片微调

此方法也试了还是没法提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接再厉,把立体声解码搞成电子管的。
然后二次变频搞起来。锁相环搞起来。

好的,我要努力。

网友:
希望楼主能搞出成熟的PCB文件,菜鸟好仿制

网友:
佳作欣赏,赞!!!

网友:
本振出现停振的原因我估计有两个,高放输出调谐回路的谐振参数不在88-108,而是高于这个频率,造成本振信号被吸收,这个说明统调跟踪没有调准。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本振信号强度不够,容易被周围的其它谐振回路“欺负”。电路板做胆机多注意印条的分布电容,调整覆盖过程中如果发现本振电感直径和圈数明显比标准参数低,那么可以确定板子的分布电容过大。

网友:
折腾电子管FM立体声收音机比折腾电子管功放难多了!
干净漂亮的【 14灯电子管FM立体声/MW/SW接收机】
我只有羡慕加点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