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功率小是否可以改?

楼主(2020-06-13):
淘宝等网站出售的电磁炉号称2000瓦,本坛有人购的后实测只有1300瓦,价格便宜的山寨货,卖的便宜,质量功率都会有影响,是否可以自己改一下?用旧的坏的电磁炉零件改换后增大功率?

网友:
重新设计,都不是事!
如果改造某一款的缺陷也许有可能,但是如果全面恢复,貌似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
改造是可以的。但,事半功倍,吃力不讨好。

网友:
板子和线圈都不支持

网友:
更换大功率元件只能给增大功率提供保障,根据修高频加热设备经验,在电源电压不变情况下,降低工作频率可以加大功率。

楼主:
也没见过里面的元器件与电路,估计在线圈,功率管上做简化文章?

网友:
改的成本比买的高。

网友:
现在电磁炉便宜!100-200多元的东西买新的也不贵!大功率的家伙,还是买新的安全!

网友A:
最好不要考虑换板子等改造方法,成本高是一方面、还不知道匹配与否。可以测一下工作电流看看、适当调整一下500Ω可调电阻观察电流是否有所增加......适当增加一些电流、用一段时间如果正常再试着加一点到8A左右,满足1800瓦基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考虑换板子等改造方法,成本高是一方面、还不知道匹配与否。可以测一下工作电流看看、适当调整一下 ...

山货的料都不行,直接调升功率当心炸管。还是要换一大套,不如买个好的划算。

楼主:
作为爱好者总喜欢折腾。因为在保修期内,所以也没拆卸。否则就拆开看看这个山寨货究竟如何,和正规产品的差异。随意猜测,功率小的原因,就是功率管小,线圈小,其它电路应该都一样的。假如这个推论对的,那么可以换管和线圈,可以从坏的电磁炉拆。早期的电磁炉设计面板都是二段式,加热后控制段面板开裂,造成蒸汽进入线路板,导致电磁炉有故障,对于蒸汽引起的故障,去潮湿,在相关电路加热熔胶固封。但是效果都不行,过一段时间旧病复发。现在一体化面板的出现,以前受潮的故障消失了。

网友B:
可不可以直接换大功率推动管,加大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直接换大功率推动管,加大输出功率

因为在保修期,没有打开看过里面的线路,常规的功率大小由开关管和线圈来决定功率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