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锂电池0伏后,就坏了吗?

楼主(2020-06-14):
这种锂电池0伏后,就坏了吗?

网友:
理论上是的,实际上...也是的。 可以强制充满,不过容量已经小到没有使用意义了。

楼主:
,我认为那块大一点的,应是放坏的,要经常充充电应还能用,现在怎么也充不起来电了,这种0伏后,还有机会充起来

网友A:
到O伏后就不要使用了。

网友B:
5V限流充至3V左右,再正常充,不能全部修复,大多是可以的,只是容量要降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O伏后就不要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限流充至3V左右,再正常充,不能全部修复,大多是可以的,只是容量要降低点。

我充过很长时间都没充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充过很长时间都没充进去,

充不进去的就不能用了,是单串充的吗,一串之中也可能某一节不行了。不能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不进去的就不能用了,是单串充的吗,一串之中也可能某一节不行了。不能有保护板。

过后我拆开再试试。

网友C:
3.5以上,基本正常。
低于3.5高于2.5,可能有救,用可调电源充到3.7后,再用专用锂电池充电器充满,然后重新标定容量,重新分组。
低于2.5,大于0,扔了吧,恢复了也没多少容量。
等于0,安全阀开路。坛里有帖子教怎么把安全阀砸回去。风险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以上,基本正常。
低于3.5高于2.5,可能有救,用可调电源充到3.7后,再用专用锂电池充电器充满,然后重 ...

谢谢了,看来癌症晚期了,没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