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工频逆变器换铁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0-06-14):
小弟建房子的时候在家里设计了一路备用电源,供卷闸门、监控、网络、公共区域照明用。逆变器用的是某宝上买的欣顿W9系统1KW功率24V电池的后备式工频逆变器。2块65AH的12V铅电池,用了快4年了。电池不行了,停电后门开不了几下就低电关机。铅电池 这东西,新买来的时候还可以,就是衰减太厉害了(也可能 是保养不当所致)寻思着换其它电池,在网上看到有3.2V,72AH的磷酸铁锂大单体,刚好8串电压24V。小弟没玩过这种电池,要上这种电池心里没底,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特来这里听听各位老铁的意见,学习学习。请老铁们发表点建议,十分感谢。

网友A:
蓄电池都有寿命的。我们通信电源上的蓄电池,精密维护也只有十年多的寿命。
以目前的供电可用性,家里不需要后备电源。
如果实在要玩,弄汽柴油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都有寿命的。我们通信电源上的蓄电池,精密维护也只有十年多的寿命。
以目前的供电可用性,家里不需 ...

要后备电源的。虽然一年停不了几次电。但是打雷造成进线总电源跳闸、漏保跳闸之类的造成断电,然后开不了门进不去出不去,很糟糕的。某宝上有中航的72AH大单体,不知道这东西怎么样。好用的话,弄个8串成本也不高。就是对这东西完全不懂,不敢冒然下手

网友B:
可以换铁锂,比铅电池强多了

网友C:
车用铅酸蓄电池一般4年左右,放在那里不用它也坏,主要是硫化。锂电池使用寿命比铅酸长太多了,但是锂电池使用不好容易爆,注意买锂电池时,充电和保护电路一定与电池配套,放电好些,不超过最大电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铅酸蓄电池一般4年左右,放在那里不用它也坏,主要是硫化。锂电池使用寿命比铅酸长太多了,但是锂电池 ...

听说磷酸铁锂比三元锂好多了,也便宜很多。所以我想应该买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铁锂,比铅电池强多了

感谢回复。我正有此想法。某宝上【中航3.2v72AH全新磷酸铁锂电动车电池三轮四轮电瓶车锂电池大单体】98元一块。没玩过这东西,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  ?

网友D:
重要的事情说一遍:磷酸铁锂电池串联使用一定要带平衡充保护板.电池一致性要好,单体磷酸铁锂充足电是3.6V.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安全,缺点,同容量比三元的体积、重量大。锂电都是串联+并联构成电池组,所以要求性能越一致越好,特别是各个单元的内阻、容量。保护板是必须的,充电器最好是专用的,要能恒流充电,电压达到设定上限能自停。

网友E:
偶尔开个门关个门电池用不着那么大容量。现在停电时间一般不会太长。够开关几次就行了。另外别人用的4串铁锂就是裸奔。因为试验过了,500瓦的UPS电池电压低到10.8伏UPS 就保护了。不会过放。充电是13.8伏永远不会过冲。也做过试验串上 电流表,电网电压高的时候到14.4伏充电电流也是0.所以裸奔3年了还未见异常。当然你不要学我,我的电池来的便宜。24片铁锂50AH才300块钱。坏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尔开个门关个门电池用不着那么大容量。现在停电时间一般不会太长。够开关几次就行了。另外别人用的4串铁 ...

也不是偶尔开个门,最糟糕的是所有的外出的门都是电动门。打个雷外面的总闸就跳开了,在屋里就会出不去。还有一大堆网络、监控和一个小服务器(不能长时间停电的)。决定了,去X宝上买8块72AH的铁锂,再买块好一点的保护板组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要的事情说一遍:磷酸铁锂电池串联使用一定要带平衡充保护板.电池一致性要好,单体磷酸铁锂充足电是3.6V.

谢谢,一开始在网上找的均衡板是被动的,均衡电池只有30多毫安。经您这么一提醒,决定换个贵一点的,主动均衡的,均衡电流能达到1.5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偶尔开个门,最糟糕的是所有的外出的门都是电动门。打个雷外面的总闸就跳开了,在屋里就会出不去。 ...

这样的话还不如买个1KVA以下小发电机,二手的都在200左右,新的也就是4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还不如买个1KVA以下小发电机,二手的都在200左右,新的也就是400左右。

这东西家里老少妇孺就不好使了。我还打算再加2块太阳能板,以支持更长时间的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正有此想法。某宝上【中航3.2v72AH全新磷酸铁锂电动车电池三轮四轮电瓶车锂电池大单体】98元 ...

建议买分容好的单体,配50A带均衡的保护板。

楼主:
下单买了,还没到货。72AH 的铁锂8块,主动均衡保护板1块。到货组装好后再来请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单买了,还没到货。72AH 的铁锂8块,主动均衡保护板1块。到货组装好后再来请教。

到手测试效果,好的话也买几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手测试效果,好的话也买几块玩玩

研究了几天,发现要便宜还是去买二手的通信后备电池,48V的。可惜的我逆变器是24V的。下回换逆变器就换48V的,直接有便宜的电池用。

楼主:
电池搞好了。用了几天感觉比铅酸好太多。充满电后,测试放电电流5A,可以放14个小时然后保护板关闭输出。(算下来与电池标称容量基本对得上)就看使用寿命了,寿命长的话折算下来比铅酸会划算。坛子交易区的二手通信电池48V的,好便宜啊。等这组电池搞废了再换电池时就换这种48V的电池,连逆变器一起换了。

网友G:
别信什么裸奔,铁锂的均衡性是很差的,内阻用着就会有差距,容量差距然后越来越大,看有没有主动均衡保护板,被动那玩意就是个心里安慰,几乎没啥用,你这用途充放次数不多,可能差距不会很大,像电动车,充放次数比较多,影响比较大,100个循环低的差个3/5A都是很正常的,20A的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信什么裸奔,铁锂的均衡性是很差的,内阻用着就会有差距,容量差距然后越来越大,看有没有主动均衡保护板,被 ...

谢谢科普哈。。我也是对均衡这东西不放心,在某宝上买的是主动均衡1.5A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