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人修电视机的宝贝

楼主(2020-06-14):
偶得 看起来很新 通电灯亮 这个有40年了么

网友:
差转机是么鬼?修电视机不是要用电视信号发生器?

网友:
写着差转机

修电视是黑白方格子测试图,或彩色测试图,
我买过黑白的还在,看格子比例调行场几何失真。

网友:
看来我还是太年轻啊。我虽然已经不做维修十几年了。可是我干了十来年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

网友A:
同感,不知道彩色电视差转机怎么就成了修电视机的宝贝,我就是一块500型的万用表,一把35瓦的烙铁,从晶体管电视机(含电子管收音机和晶体管收音机)到彩电,都是这样的简陋工具,现在的液晶电视机不会修了。

网友:
修电视机 用不到这宝贝吧?这好像是电视发射台用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是修电视用的,这个是大型厂矿,乡镇,接收(差转)电视信号用的,可以播放录相!

哦 原来这样 那现在没有什么价值么

网友C:
这种设备可不是一般修电视的人能置办得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可不是一般修电视的人能置办得起的。

这个东西就不能修电视,谁会买它?你见过哪位发财了买个火车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感,不知道彩色电视差转机怎么就成了修电视机的宝贝,我就是一块500型的万用表,一把35瓦的烙铁,从晶体 ...

现在的液晶更好修,除非屏坏了修不了,其他大一点的故障基本都是对型号换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液晶更好修,除非屏坏了修不了,其他大一点的故障基本都是对型号换板子

那不是和修电脑差不多了,模块化了,但是增加了成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和修电脑差不多了,模块化了,但是增加了成本。

现在的维修和以前的维修基本就是两码事,现在维修没有啥技术含量

网友:
这宝贝。我还有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维修和以前的维修基本就是两码事,现在维修没有啥技术含量

原来如此,我20年没有修理这些东西了,感觉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89年开修理门市时,只有示波器,扫频仪,稳压电源和万用表。后来又添置了信号发生器

上面那个天天要用吧
下面那个基本没啥用,钮都很新

我买那个黑白的只有几十元吧,当年下班回家晚上要拼装黑白机或维修,晚了没有电视信号了,就靠它来调试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不知道彩色电视差转机怎么就成了修电视机的宝贝,我就是一块500型的万用表,一把35瓦的烙铁,从晶体 ...

    咱俩差不多,当时有个电视信号发生器就不错了,差转机是电视台的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是修电视用的,这个是大型厂矿,乡镇,接收(差转)电视信号用的,可以播放录相!

只要这个差转机输出电视信号,修电视时就不用等待转播台的信号了。那些年电视节目定时播放,没有电视信号是常事。

网友:
小功率的电视发射机,接收电视信号后再转换频道发射出去。

网友:
原来用两个黑白电视机的V头高频头,改装过简易彩色差转机,那效果简直杠杠的

网友:
真没见过啊

网友F:
80年代初期流行,现在早已淘汰。那时是用一根杆子上收、发两副天线,进行小片区服务,当时为信号较弱的边远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该机可设定定时开关机,使用方便;如有人值守,则可加调制器,可播放一些自办节目与录像什么的。另外:该机不可空载开机,试机器必须接好假负载,否则烧管!40来年的老宝贝,早已退役啦,但它记录了那个年代的历史,就让它在收藏家们的保护下‘安享晚年’吧······

网友:
和三楼有同赶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年代初期流行,现在早已淘汰。那时是用一根杆子上收、发两副天线,进行小片区服务,当时为信号较弱的边远 ...

老友高人 这么清楚 谢谢 假负载?我插电2秒通电正常 可能烧管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友高人 这么清楚 谢谢 假负载?我插电2秒通电正常 可能烧管么

不会,但要注意从事。假负载是75欧无感电阻,可确保高频输出下末级管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但要注意从事。假负载是75欧无感电阻,可确保高频输出下末级管的安全。

通电两次试机 均在2秒内拔电源 这么老的机器成色这么好 可能也是库存已久的东西 实用价值看来不大了

网友:
确实没有实用价值了,眼下模拟信号越来越少,只能用于收藏了,因为它见证了那段历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