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偏置问题

楼主(2020-06-15):
教材上说: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处于放大状态。都是正偏,处于饱和状态;都是反偏,处于截止状态。这个很难理解,问了几个大学里学电子的同学,人家也不知道。例如下面的这个电路:

我调节可变电阻,可以让电路在三个状态下切换。但是基极和集电极始终处于高电位,永远是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网友:
基极导通后就接地了,就是低电位。

网友A:
放大和饱和状态都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区别是如果发射结电压达到0.3-0.4v时处于饱和状态,这时集射电压0.2-0.3v,这样基极电压比集电极电压稍微高一点,集电结处于轻微的正偏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是对语句的理解。
不叫发射极正偏,而是发射结正偏。
那个偏置状态指的是两个PN结的偏置状态,你再重新理解下。

两个结,正反偏,共四种组合,几个临界状态。
按照发射结、集电结的偏置状态组合,有:
正正饱和:本意是基区少子浓度饱和
正反放大:这个好理解
反正倒置:就是把发射结和集电结倒过来用,因为从结构上来说有对称性,就是参数不一样,缩小作用
反反截止:这个好理解,好比截断了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和饱和状态都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区别是如果发射结电压达到0.3-0.4v时处于饱和状态,这时集射电 ...

不是要0.7V才导通的吗?

网友:
发射极在串一个电阻,这样好理解。不然发射极始终是0电位

网友:
基极加上个负电压就符合反偏了,不然最多只是接近零偏。

网友:
你测一下几种情况下各点的对地电位就能理解了

网友:
发射极正偏(基极比发射极电位高),集电极反偏(基极比集电极电位低),处于放大状态。都是正偏(基极比发射极与集电极的电位都高),处于饱和状态;都是反偏(基极比发射极与集电极的电位都低),处于截止状态

楼主:
经大家指点,我理解了:截止状态下,基极的电压很低,几乎是零。理解为发射节反偏。集电极电流也几乎为零,所以集电节反偏。

饱和状态下,基极的电压比较高,故基极正偏。集电极电流极大,认为是短路。集电极低电压,所以集电节反偏了。

放大状态就不用说了。

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先把发射极还是发射结,集电极还是集电结搞清楚。

网友:
这些理论掌握了,楼主算是入门了。但这些对于过去普遍使用的锗管适用,硅管发射结电压较高,且硅管性能好,即使集电结正偏,在一定范围内仍是放大状态。

网友:
百度知道复制粘贴:
放大区:三极管正常工作,ic=βib .

饱和区:Uce很小5261的时候,就进入饱和区了,在4102饱和区 ic不等于βib,不是线性增1653加的。而且由于uce分压很小,所以视为三极管导通。。。

截止区:ib很小的时候就进入截至区了,因为Ib很小的时候等价于Ub很小,Ub如果不足以达到0.7V  PN结就不会导通,所以三极管就相当于一个很大的电阻。

网友:
你这可调电阻的位置有问题,VCC接固定电阻到基极,再接可调电阻到地,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
这内容俺看了就蒙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