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mm厚度的304不锈钢板做胆机机箱,机械强度是否足够?

楼主(2020-06-15):
最近diy了2台胆机,暂时裸奔中,打算买点不锈钢板或者铝合金板diy机箱,请教1mm厚度的304不锈钢板或者2mm厚度的铝板,机械强度是否足够了?

太厚的打孔不容易,手上现有的开孔器可能搞不定太厚的不锈钢板。

体积大概不超过300mmx300mmx70mm

网友:
折弯是个大问题,或者直角焊接,但是美观度太不容易控制了。或许铝合金型材做边框,中间再加板材会容易些

网友A:
1mm机械强度已经够了,我的第一个胆机用的就是电脑电源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机械强度已经够了,我的第一个胆机用的就是电脑电源盒

多谢,我去淘宝买些钢板回来。

网友B:
我的经验:没有大型专用设备最好别碰304钢板,边折不好、孔开不好、。用榔头敲,到时候对光看全是榔头印。

网友:
标准1mm厚度完全没问题,打孔还可以想办法,折弯楼主打算怎么搞呢?

网友:
最好还是买一个成品机箱,TB上一大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去淘宝买些钢板回来。

会AUTOCAD不?画好开的孔,厂家给您做好了发回来,省好多事。
我也喜欢用304钢板,铝很贵,质地很软,还不如钢板好用。

网友C:
不用淘宝买不锈钢板吧,我们这县城买不锈钢管的地方就有卖,还会给你剪好折弯,按面积买,铝板的话建议3mm,2mm的有点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没有大型专用设备最好别碰304钢板,边折不好、孔开不好、。用榔头敲,到时候对光看全是榔头印。: ...

我打算四个侧面用木材搞,上下用两块不锈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淘宝买不锈钢板吧,我们这县城买不锈钢管的地方就有卖,还会给你剪好折弯,按面积买,铝板的话建议3mm ...

好,我去周边的五金店铺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AUTOCAD不?画好开的孔,厂家给您做好了发回来,省好多事。
我也喜欢用304钢板,铝很贵,质地很软,还 ...

用SOLIDWORKS画行不行?最近在学习这个3D软件。

网友D:
真正的不锈钢不好打孔,还是用普通钢板制作。一毫米强度足够了,铝板当然不错可以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不锈钢不好打孔,还是用普通钢板制作。一毫米强度足够了,铝板当然不错可以采用。

普通钢板怕生锈,沿海地区气候毕竟潮湿。看来还是铝板适合自己diy,打孔容易很多。

网友:
钢板、铝板都可以防氧化处理的。

网友:
还是使用厚度1.2mm左右的热镀锌铁板,比较好。

网友:
建议使用拉丝铝合金材料。业余条件比较好加工。主意先沾保护纸加工。效果不错的。

网友:
不用磁棒做线圈的话可以考虑铝型材,好做还漂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去淘宝买些钢板回来。

机箱,折弯是个问题呀!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箱,折弯是个问题呀!如何解决?

4个侧面用木板,上下用钢板或者铝板。

网友:
加工了还是使用铝板吧,不锈钢太难

网友:
强烈推荐铝板,2mm足够了,散热还好,不锈钢打孔打到你手软还要有好工具,......网上有现成的也贵不了几十元,你自己干,一个孔打不好就废了...

网友F:
不锈钢+激光切割  +数控折弯  很完美。。。。。。。。。。。几十块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锈钢+激光切割  +数控折弯  很完美。。。。。。。。。。。几十块就能搞定。。

好,我去淘宝找找看。能一条龙搞定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