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H3n推6米11nMiNi单端设计制作

楼主(2020-06-16):
疫情期间宅家无聊,整理元件时翻出一堆洋垃圾管,其中有几只苏联的6H3n和6米11n,想着做个1.5W小单端听听电视伴音或做桌面音响也不错。再翻垃圾堆,清理出一对浸高频蜡的5K阻抗小输出牛(当年做帘入6P14单端时买了2对),内部尺寸165x138x38的铝制耳放机壳。看菜吃饭,根据手头现有的材料设计制作。本来垃圾堆里有现成的电源牛,但这么小的机壳实在是没法用传统的电源牛,不得已网上购买了号称260V0.2A输出的开关电源板(实际带60几mA负载后,输出电压低于250V)。按理说6米11n的S高达28mA/V,极易推动,可用信号源直接推,但五极管功率放大输出内阻高,对扬声器阻尼小,低频控制弱,造成低音浑浊不清,解决办法就是加负反馈,可加了负反馈信号源直接推就推不动了,必须有电压放大级。设计6米11n工作点帘栅压158V,屏压163V,屏流30mA,负载阻抗刚好5K左右。但毛子管的离散性实在太大,6只管子中2只装机测试屏压210V,屏流14mA以下;2只屏流超37mA,屏压150V,超屏耗太多;勉强有2只能正常使用,实测值与设计值相差很大,而且在相同帘栅压下左右声道2管的屏流差了2mA多。本来可通过调整帘栅供电电路偏置电阻、降压稳压二极管稳压值,减小阴极偏置电阻等,使所用6米11n的工作点与设计值大致相符,无奈机壳里地方太小,烙铁施展不开,拆换元件需大拆卸,实在不便,也懒得折腾了。现在6米11n帘栅对地电压稳定在146V,屏流左声道21.5mA,右声道24mA左右。本机制作增加蓝牙板和耳机输出,无音频范围内底噪,4位半数字万用表测底噪为0.00mV 0.03mV,别说耳朵贴近喇叭,用耳机听亦无噪声。本电路可直插6J9、6米9n,屏流15mA-17mA,稍超屏耗,输出功率约1W。

网友A:
小胆机做的挺好,还有蓝牙功能,另外6米11n的屏极接的是一个线圈吗?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胆机做的挺好,还有蓝牙功能,另外6米11n的屏极接的是一个线圈吗?起什么作用的?

是空心射频线圈,防高频自激的。

网友:
这个做得好,开关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