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317可调电源

楼主(2020-06-16):
原来的铁壳317坏了,用2个塑封LM317T,固定在原管脚孔位置,并联,经实验1.3-24V可调正常使用。

网友A:
金封的好像假货横行啊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封的好像假货横行啊

外壳是铁

网友B:
功率够的话塑封一只也没问题,当年修黑白电视机时这个东西特别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一个LM338换上更加放心,电流有5A~

lm338可以直接代替317的管子?

网友:
铁壳的317管子。是不是买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对比一下,另外,在问前最好百度一下~

多谢。我有一个老电源,好象也是这问题。正发愁怎么修呢。我原来以来是里面的变压器坏了。现象是无法调整电压了。现在看来可能是这个三级管坏了。基本还是处于小白状态。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够的话塑封一只也没问题,当年修黑白电视机时这个东西特别有用。

一个317够供应黑白电视机吗?

网友E:
317经典电路,就是功率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但是这可不是三极管,叫:三端可调稳压集成块~

受教受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多谢。我有一个老电源,好象也是这问题。正发愁怎么修呢。我原来以来是里面的变压器坏了。现 ...

以LM317为核心的可调电源不能调压应该先检查调节电位器是否损坏。其次查芯片外围元件(比如说扩流管、保护电路等等),最后再考虑LM317稳压器,因为LM371内部的保护电路还是比较完善的,损坏的几率不大。
假如芯片损坏了,就按  逍遥客 老师的建议直接更换LM338一劳永逸,LM338国产的假货太多、建议购买进口的拆机品。

网友:
做过一台LM338K的电源,用着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LM317为核心的可调电源不能调压应该先检查调节电位器是否损坏。其次查芯片外围元件(比如说扩流管、 ...

不太懂电路,先行谢过。

网友(2020-10-06):
手里还有金封 LM138  338 德半的。。可惜也基本没有用处了。

网友:
这种功率管最容易坏了,建议代换用大功率的代换

网友:
用一个317加3dd15很好用

网友G(2020-11-05):
引用 网友E:
317经典电路,就是功率有点小

是滴.而且317稳压也不咋地.带1A负载输出有1V压降        .不如用431精密稳压块加扩流管好使.........

网友:
我修电源还是喜欢用原有的配件替换,很少使用代用件

网友:
20年前搞过这个东西 塑封的国办的质量不错

网友(2021-11-26):
真的管脚处密封玻璃不是蓝色的,一般时灰色,真的也有铁的壳。

网友:
LM338国产的假货太多,一大半不好用,电流根本达不到5A。
我用过好件,5A没问题。

但是LM338的稳压精度比317差多了。LM317也有许多假货,电流只有1A多一点。发热还大。

网友(2022-01-10):
纯属小白,过来学习

网友:
做维修还是比价实用的,体积小,也够用。其实十a电流也用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滴.而且317稳压也不咋地.带1A负载输出有1V压降        .不如用431精密稳压块加扩流管好使.........

这种情况多半不要埋怨317,其他原因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封的好像假货横行啊

我有个金封的正品,是1984年到北半五厂买的进口货,30元,adj端的电流只有50μA,带负载时,电源变化(电压调整率)和负载变化(电源不变,负载调整率)状态下,adj端电流变化量小于2μA。

网友:
和我用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