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噪声仪测量值比示波器测量值小10几倍?

楼主(2020-06-16):
信号发生器发送13.3Vpp/1KHZ正弦波信号,示波器显示峰峰值是13.3V,KENWOOD(建伍)VT-182噪声测试仪测量结果是1V(没有选择使用任何计权滤波器)。为什么会相差10多倍?是噪声测试仪有故障吗?请坛子里面的音频专家们给科普一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0-6-16 15:57):
基准旋钮调的太低了,没有那么夸张的误差。

网友A:
耦合媒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媒介是什么?

就是用一根2头都是Q9头的测试线连接的

网友B:
一般说来,输出/输入阻抗没选对。
信号源输出阻抗、示波器输入阻抗、噪声计输入阻抗这三个都要确认下。

或者用一个三通头,把三个家伙接一起同时测

网友A:
会不会限幅了?看结果就是被箝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限幅了?看结果就是被箝位了。

误差没有那么大,是基准电平旋钮调的太低了,调到最大时信号发生器发送2.84VPP显示0.88V,是平均值,选择峰值也只有0.94V.用4位半万用表测量有效值是1.00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说来,输出/输入阻抗没选对。
信号源输出阻抗、示波器输入阻抗、噪声计输入阻抗这三个都要确认下。

...

误差没有那么大,是基准电平旋钮调的太低了,调到最大时信号发生器发送2.84VPP显示0.88V,是平均值,选择峰值也只有0.94V.用4位半万用表测量有效值是1.0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