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大家的启发,也来装一个电瓶开关。不装不行。

楼主(2020-06-16):
别克凯越07款,13年了。发动经常有问题,表现如下:
1、经常无法发动,特别是停了1-2周之后,需要搭电或用应急电源,
2、发动费力,感觉转速慢
3、点烟器接口电压低,一般只有10.5V左右。
4、即使用充电器把电瓶充满,也坚持不了多少天。

  最近比较忙,一般没时间去修理厂彻底排除问题。受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3564&extra=page%3D1&page=1启发,决定装一个电瓶开关。
    安装之前担心会不会对行车电脑有影响。特意问了修车人,回答是这样的老车子,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言极是,但近段时间真的没空,只能用此办法。

想没想到假如正常行驶过程如果由于震动----你加的接线桩头如果断电状态,你又在加油或轰油结果会怎么样?这样的丝口是粗丝很容易自松

福岛核电站就是没有考虑到地震损坏市电网同时海啸淹没备用发电机组,引起冷却水供应引发事故

楼主:
先看看静态电流,绝对感人:
百度上查询说一般静态电流是几十毫安。我的嘛。620mA

楼主:
在某宝上搜寻一番,决定用这种可以变换任意角度的。  具体装哪种,要看车内情况。

断电开关

断电开关

尺寸

尺寸

拆分

拆分

第一步

第一步

楼主:
补充说明:
    1、桩头一般是16-17MM,但我的电瓶就不是这样的规格,正极是是锥台形的,最上面大概是16MM,下面是19MM,导致无法安装到位,无论怎么把铜开关撬开,都不行。最后只有装在负极。负极倒是16MM标准的。
    2、车辆发动时电流极大,瞬间可以达到几百安,所以开关导通时,一般要拧紧点。
    3、准备长时间不用时,把开关拧松来。
    4、最近这几年的新车,有不少是不能断电的,一定要先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工作关系,我的车基本趴窝,楼上是家,楼下上班,车基本不怎么用。

这个办法不错,也是第一次知道有 ...

看看是什么样的驱鼠器,有效果吗?如果有效果开个帖子介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工作关系,我的车基本趴窝,楼上是家,楼下上班,车基本不怎么用。

这个办法不错,也是第一次知道有 ...

如果是长期不用的话,估计你得用上太阳能电池板。经常用充电器充也麻烦。

网友B:
静态电流0.62A也太大了,先查一下是什么设备漏电比较好,检查一下那些需要常电的设备,比如后加的防盗器、车机等等,把静态电流恢复到正常水平才行,要不然也是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电流0.62A也太大了,先查一下是什么设备漏电比较好,检查一下那些需要常电的设备,比如后加的防盗器、 ...

所言极是,但近段时间真的没空,只能用此办法。

网友C:
建议你蓄电池冲满电挂电流表,拍摄保险盒图片备案,一个一个拔保险片,拔一个观察一下电流表判断一下漏电重点这个应该不难,最好有跟车工具书在手参考,总比你每停车掀大盖体面一些

网友:
车还是经常开开比较好

网友:
这个玩意感觉不错,有新意!

网友D:
还是检查一下车哪里漏电了,我的两个月都可以打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检查一下车哪里漏电了,我的两个月都可以打着

谢谢提醒,汽车线路应该是有问题,但最近一直没时间应付。

网友:
这里我也有一个想法。弄一个循环自动开启关闭不好?

网友:
老车闭了钥匙就剩刹车、喇叭、双闪和防盗器,毛病好找,安装开关治标不治本。

网友E:
可以装开关,但是要注意车子电脑是否支持,因为除了低端汽车的行车电脑没有记忆功能外,稍好一些的车子的行车电脑都会有内存记忆的,这些记忆能够接受短暂事件的掉电而不丢失,长期断点后会造成电脑数据丢失以致使车子不能正常使用或者故障灯常亮。

网友(2020-07-23):
看是不是你的电瓶不行啦

网友(2020-11-21):
装了每次启动都是车子初始化,

网友:
汽车电没了,发动机电脑参数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装开关,但是要注意车子电脑是否支持,因为除了低端汽车的行车电脑没有记忆功能外,稍好一些的车子的行 ...

"短暂"大概是指多久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暂"大概是指多久的时间?

和你说说我的经历,当年开212吉普时车子就漏电,那车子没什么电器的,查到马达吸力包里面的开关接触点有金属粉末附着在周边,形成电阻从而漏电,
清理干净故障排除。(你的车子十多年了,我只是提个醒)

网友(2020-12-26):
这个不错,可以变换任意角度,安装方便。记号

网友:
车载电脑的内存,车载收音机的记忆,都是高耗电型,不愿意改成永久储存,不是车厂为了省钱,而是为了加速电瓶损坏,利润更大一些。

网友(2021-03-13):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蓄电池冲满电挂电流表,拍摄保险盒图片备案,一个一个拔保险片,拔一个观察一下电流表判断一下漏电重 ...

我也觉得他的车有漏电 我的车停了2个半月 一把着

网友:
07年的车不算太老,就不怕断电以后电脑重置一些设备(比如升窗器)需要初始化?想办法解决静态电流吧,你这一天跑掉15Ah

网友:
07年的车电子设备和现在没有本质区别,断电就不怕有些设备(典型如升窗器)需要初始化?还是想办法解决静态电流,一天跑掉15Ah太多了。

网友F:
彻底断电后,再次通电,车机不用解锁?

网友:
我也装了,但是是蓝牙控制的。400大洋   亏电实际电瓶快凉了 我量过电瓶还有64% 到60就得换了特别是冬天

网友(2021-08-13):
我的才买了十四个月,停了约三个多月后启动不了。是丰田卡罗拉(双擎)中配,因家里有事没时间去4S店,我就买了一个充电器,电瓶从车上取下来,放家里充了七~八个小时,充满后装车上,过了1~2天发动车,能正常开了,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状况,就是屏幕上的时间成为2019-1,

网友:
我的才买了十四个月,停了约三个多月后启动不了。是丰田卡罗拉(双擎)中配,因家里有事没时间去4S店,我就买了一个充电器,电瓶从车上取下来,放家里充了七~八个小时,充满后装车上,过了1~2天发动车,能正常开了,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状况,就是屏幕上的时间成为2019-1,之后几天出去跑的过程中一切正常。我也担心断电后会影响电脑系统,我也想给它安一个开关上去,但仔细想想还是不妥,万一弄不好,岀了问题,4S店可能不保修了,保险公司也不理赔,不敢下手。我想还是多开开吧!,

网友G:
跑得少的车还是没事用充电器补足一下最好。如果有非正常的漏电应该先找到漏电原因并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跑得少的车还是没事用充电器补足一下最好。如果有非正常的漏电应该先找到漏电原因并消除。

能找到漏电的地方当然好了,问题是一般人找不到漏电的地方,只好出此下策。  用了这个开关之后,电瓶车明显不缺电了,快15年的老车了,一打就着。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网友:
我买了一组法拉电容,打算和电瓶并联,据说可以延长电瓶寿命……

网友(2022-01-07):
车时间长了,肯定有跑漏电的地方,电瓶上装个开关切断电源,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有利就是弊,断电不出故障码的车子可以用用

网友:
学学烟版,自己在车后面加个备用电瓶,有备无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彻底断电后,再次通电,车机不用解锁?

这台老车,啥事都没有。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