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电力载波机残骸,变压器已被人拆走,这几个是什么变压器?患有几个管座和电....

楼主(2020-06-16):
拆了个电力载波机残骸,变压器已被人拆走,这几个是什么变压器?患有几个管座和电位器等。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接线架和电容

接线架和电容

几个管座6p3p和6j1的

几个管座6p3p和6j1的

型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这几个变压器是那种

这几个变压器是那种

这几个变压器是那种

这几个变压器是那种

网友:
配合精密电容组成带通滤波电路

网友:
都是用于高频电路的好元件,多掷开关用时是很难弄到的。
一般都只有2个引出端子(引线)是高频电感,个别三个以上引出头是用于高频振荡的三点式或互感回授式电感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