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6p9p小胆机也加装播放模块

楼主(2020-06-17):
上月买了二只1707小机箱,6J9耳放用掉一只,还有一只留给6P9P小胆机,只要换面板就可以,相当方便。

先要做一块信号转换和耳机输出板,关掉播放器信号就由RCA 座直通。

接通二路信号线的播放器电源开关。

再加一路12V电源。
把开关电源拆下,并拆开变压器加一组12V绕组,然后做一块整流板,最后加装好后的整机。

网友A:
我滴个天呀,这么小的身材容纳这么多东西

网友B:
呵呵,这样的机箱用带外壳的6p9p估计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滴个天呀,这么小的身材容纳这么多东西

机箱就这么大,这能充分利用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样的机箱用带外壳的6p9p估计效果更好

没感觉带外壳的好,二种管屏蔽方式不同,一个外屏蔽一个内屏蔽,散热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制作,我觉得可以兼做煎蛋器。

谢谢!散热除了原有开槽外,底板上还开了四排散热孔,上下对流温度不高,在这样的热天连续开机上盖不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感觉带外壳的好,二种管屏蔽方式不同,一个外屏蔽一个内屏蔽,散热没问题。

我仔细看了看,手上都是带壳的6P9P,妄言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