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购买的吊扇调速器(可控硅)为什么调速效果差?

楼主(2020-06-17):
请教下:购买的吊扇调速器(可控硅)为什么调速效果差?电位器是500K的,电容已经换成了0.47UF的

补充内容 (2020-6-17 16:44):

听说可以在电源进线处串联无极电容降低转速,不知道串多大的电容合适?如果可以的话,长期使用对电扇电机有损害吗?会不会导致温度升高?

网友:
可控硅调速是调压的,和调光台灯的差不多,电压调节范围大概是150-210左右,

网友:
低速时电机嗡嗡嗡,还发热厉害

网友:
我也经常恼火这些问题,睡觉的时候调最慢档也会觉得很快,调快档又觉得它没力气,不死不活的。主要是各调速器厂家与电扇厂家不配套造成的,现在我是这样解决的。在TB上找那些便宜的多买几个(商家厂家都有区别的)总有一个适合你,最便宜的包邮三块多,或者用一个老式机械线圈式的串联在调速线路上(需多次试验)

网友:
可控硅调速器对电网的噪声污染很大,媲美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波形问题,导致调风扇效率低,噪声大

网友:
我是在卖灯开关那买的配套调速开关,很好用。调速正常。都十几年了

楼主:
听说可以在电源进线处串联无极电容降低转速,不知道串多大的电容合适?如果可以的话,长期使用对电扇电机有损害吗?会不会导致温度升高?

网友:
风扇属于感性负载,但可控硅只适合阻性负载。

网友:
感觉低速噪音太大,后来搞了个300w自耦调压器,噪音小多了

网友:
理论上无极调速的效果好于线圈抽头式调速。吊扇还要看质量之前只有舒服乐电扇质量过关,可以说用几十年都不会坏,其他杂牌质量一塌糊涂,尤其华生。劣质电扇,发热,噪音。

网友:
如果想得到一个理想的转速,那么可以找几个不同容量的cbb电容~就是电机用的那种电容,接在电扇电源电路中,试出合适的转速时就把那个电容接在电路里即可。

网友:
可控硅调速,已经不是正弦波了,电机的电磁特性被破坏,引起电杌发热异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我在想,用电动车无刷电机做吊扇会怎么样?这样调速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成本贵呗。早就有厂家做了直流无刷风扇,比如小米,网易严选,大宇,百慕达之类的。调速可以到256档,还可以模拟自然风,果岭风。功率比现在的60W小了很多,一般就12W左右。电机加上调速控制电路,有的还加了停电备用锂电池包成本比普通风扇贵很多了。最便宜的时候200多元,一般都是3-400元。甚至到一千多一台。有这钱都可以买空调了。

网友:
过去用过这种调速器调台扇,效果很好,只是最低速度转动无力、有噪音;另外,由于电感性负载,用500k电位器阻值大了,调速效果不好,可以改为50k电位器(我当时用的是推拉式电位器47k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我在想,用电动车无刷电机做吊扇会怎么样?这样调速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我买了一个直流无级调速的电扇,就是你说的无刷电机。声音极小,调速范围很广,有遥控器,还可以通过手机APP通过WIFI来控制。500大洋。

网友:
多年以前老式电感式档位调速器烧电抗器了,拆除电抗器把每个档位串联不同功率白炽灯,既能调速白炽灯还能辅助照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直流无级调速的电扇,就是你说的无刷电机。声音极小,调速范围很广,有遥控器,还可以通过手 ...

有兴趣玩玩没所谓,声音小调速范围宽算是好东西。如果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肯定就不买了。这钱够买好几台风扇呢,凑合凑合弄个二手空调也就这么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不要这么多功能,去废品点买一个二手的拆机电动车无刷电机也就几十元吧,再配个控制器20几元,一个调 ...

好家伙,这电机都有葵花盘那么大了,再弄上扇叶和网罩可以当飞机开了。

网友:
可控硅是调控制角的,改变交流电波形,所以噪音大,现在市面电感的都是圈数不够,调速不明显,可用的是电容调速的,几个电容串在一起,效果还行,变频调速不要考虑,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选大的?那种36V小的电机也有啊

这种电机要多少钱?转速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