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在0.5-1.6mhz左右,短波在3.2-22mhz左右,那么1.6-3.2mhz之间是哪种收音机使用?

楼主(2020-06-17):
中波AM在525KHz-1610KHz左右,短波在3.2MHz-22MHz左右。那么1.6-3.2mhz之间是哪种收音机使用的频率?

网友:
1.6-3.2mhz之间基本不是收音机使用的频率,除120米是广播频段外,大多都是海事使用的频段,其中160米是我们业余爱好者的波段。

网友:
频率很值钱的。学习了。

网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 已经下载了,谢谢分享。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 下载 后自行查阅。

谢谢朋友提供的资料!

网友C:
别看资料,你用德声全波段收音机就知道了,全波段指的是100khz到500khz长波,525khz到1700 khz中波,2mhz到24mhz短波,64mhz到108mhz调频。2到4兆是有很多电台的,所资料没用。还有就是那些把短波划分成很多波段的收音机最缺德,比如7.1mhz到8.4mhz就给抹掉了,要知道这中间是短波台在低端最密集的地方,包括730mhz中国之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实际上短波台在17mhz之后真的就很难收到台了,长波也没用,你实际做个1.6mhz到4mhz的收音机你就知道了,这段里面台非常多,但是都是外国台,而且需要下午18点以后收听

网友:
9#楼说得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看资料,你用德声全波段收音机就知道了,全波段指的是100khz到500khz长波,525khz到1700 khz中波,2mhz到 ...

有性价比高点的全波收音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