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谐振荡器的疑惑

楼主(2020-06-17):
据说这三个图都是一样的,图二变换到图三好理解。那么图一怎么看都不知道如何变换到图二或者图三。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图的供电在哪里呢?

网友:
不光多谐振荡器,其他数字电路也是这么画的。

数字电路(74xx、54xx、74HCxx、CMOS4xxx、CMOS45xx等)都有特定的Vcc脚和GND脚,内部则可能有1~6个单元电路(触发器/门/计数器等)。所以单元电路一般是不画出电源和地线连接的。

网友:
据谁说图是一样的?这是逻辑集成电路符号图,具体供电在集成块某脚上,可以不画。

网友A:
会“电路分析”或“电工基础”的话,第一图与第二图也是可以等效的:
反相器的输出始终都是与输入反相的,也就是说“输出=-输入”,那么并联在输入和输出间的电阻的中点的电位就是0电位(对交流信号来说)。所以就可以看成是输入和输出分别通过一个电阻接地。而输出端接个电阻到地对输出来说也就是增加一点负载而已,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是否就是和第二图一样了呢!所以3个图从原理上来说是一样的。

网友:
原理上三个图都一样,但图a用于双极型数字电路,而b和c是一个电路,用于场效应数字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电路分析”或“电工基础”的话,第一图与第二图也是可以等效的:
反相器的输出始终都是与输入反相的, ...

输出是,输入不是,就算是双电源供电也不是0电位。
这种接法由于上、下阈值不同,会造成输出波形不对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是,输入不是,就算是双电源供电也不是0电位。
这种接法由于上、下阈值不同,会造成输出波形不对称 ...

斗胆请教大师:一个电阻,一端接+电位另一端接负电位,那么这个电阻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点,其电位为0电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是,输入不是,就算是双电源供电也不是0电位。
这种接法由于上、下阈值不同,会造成输出波形不对称 ...

说输出会不对称,何以见得?上、下阈值不同,造成的中点电位却是恒定的,此点仍然可以看作为0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斗胆请教大师:一个电阻,一端接+电位另一端接负电位,那么这个电阻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点,其电位为0电位 ...

问题是逻辑器件的输出要么是0,要么是高电平,没有负压输出啊!
“输出=-输入”不成立,事实上是“输出=!(输入)”,电阻中没有电位=0的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输出会不对称,何以见得?上、下阈值不同,造成的中点电位却是恒定的,此点仍然可以看作为0电位。

我搞错了,双电容的情况下不会造成不对称,因为翻转取决于轨道电压和阈值电压差值小的那个门。
比如VthL比VCC-VthH小的化,总是输入为低电平的那个门提前翻转,所以只要两个门VthL一致波形就会对称。

但是中点电位确实不存在啊!!
电阻接地应该是将原来的正反向充电改成了充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是,输入不是,就算是双电源供电也不是0电位。
这种接法由于上、下阈值不同,会造成输出波形不对称 ...

逻辑电路输出的是方波,宽度对不对称不是重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搞错了,双电容的情况下不会造成不对称,因为翻转取决于轨道电压和阈值电压差值小的那个门。
比如VthL ...

中点电位主要指的是用电阻将反相器配置成线性放大器的情况,就是图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逻辑器件的输出要么是0,要么是高电平,没有负压输出啊!
“输出=-输入”不成立,事实上是“输 ...

首先,6楼大师提到了双电源(±对称),这个时候“0”电平的电位接近于负电源,“1”电平的电位接近于正电源。输出=-输入是否成立呢?
其次,对单电源来说,“0”和“1”所对应的电位是地和电源,但是若换成以中点电位为参考(只是参考点变了,其他都没变),是否还是“输出=-输入”呢。那个电阻上是否还是有一点始终是“0”电位(参考点的电位)呢?
再者,电路2和3中,电阻是接“地”“电源”或者“中点”......很重要吗?难道就不能工作了?我前面这样说只是为了帮助初学者理解“三个电路原理一样”而已。把表面上看起来不同的电路建立起联系也是一种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阻接地应该是将原来的正反向充电改成了充放电了。

电阻(RF)接地还是不接地,充放电路径都一样

首先用晶体管代替非门,这是电路 1

这是电路 2、3

可见,图一中,C1 的充电路径是 Q1(PN)-->C1-->R2,放电路径是 Q2(PNP)--> C1-->R3+R1

图二的 C1 充电路径是 Q1(PN)-->C1-->R2,放电路径是 Q2(PNP)--> C1-->R3

哦对的,比起图二,图一的放电路径多了一个 R1,也就是非门的下壁开关,啰嗦一点

但大体上,电容充放电路径没有变化,环路放电电阻略大一点,所以周期略有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点电位主要指的是用电阻将反相器配置成线性放大器的情况,就是图a。

我猜你把反相器当成运放配置成反相放大器了,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6楼大师提到了双电源(±对称),这个时候“0”电平的电位接近于负电源,“1”电平的电位接近于正 ...

定性分析也可以,不过计算起来就不行了,原谅我被西北工大的考研辅导毒害太深,看到电路就想算。

网友:
多看多学, 电路图一人一个化法,给一个实物,十个人有十种画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RF)接地还是不接地,充放电路径都一样

首先用晶体管代替非门,这是电路 1

不能用三极管仿啊,三极管输入特性和非门不一样的,输出特性也不一样的。
三极管输入始终是钳位到高电平,电容没有反向充电的差异了。
三极管输出是OC的,门输出是推完的,当然这个影响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6楼大师提到了双电源(±对称),这个时候“0”电平的电位接近于负电源,“1”电平的电位接近于正 ...

不成立,考虑输入端的电平是个区间,不像输出那样是个值!
也就是说,对于输入端,聚个餐离子化后,1可能是1V-5V间的任意值,肯能还在变化,而输出的1就是5V。
所以,就算双电源反馈电阻中有0点,这个点也一直在动,在动!没有这么个固定的0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把反相器当成运放配置成反相放大器了,是不是?

老兄,您看贴好象很不认真啊。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都是电容充放电达到阈值电压,输出翻转后产生脉冲。而且这个过程对两个电容和非门是对称的。

数字电路就不用去管电源了,总会有引脚是接电源的,只要输入输出电平,驱动电流没错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成立,考虑输入端的电平是个区间,不像输出那样是个值!
也就是说,对于输入端,聚个餐离子化后,1可 ...

电路分析都会作一定的近似。
反相器一般近似认为输入端为高阻抗,不吸取电流,近似为开路。而输出端近似认为低阻输出且有“0”“1”两个状态。这个电路分析很简单,另一个反相器的输出端通过电容耦合的输入端,且是同相的,为正反馈。而电阻则是接到反相器本身的输出,显然是负反馈。稳态时正反馈努力维持其输入端的电位,但负反馈却通过电阻使得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使其电位趋向相反的逻辑电平。经一定的时间后,必然逻辑相反,这就会发生强烈的电平翻转过程(由于正反馈的加速作用)。然后开始下一个稳态过程。如此周而复始就产生了方波振荡输出。
前面的分析等效只是为了回答有的人对三个电路差异的疑惑而作的等效,帮助理解三个电路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个电路其实也没啥值得算的,最值得算的也就是根据充放电规律去计算振荡频率。但毕竟现实中的反相器也不是理想的,各种误差会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所以最终也需要实验调整修正。计算结果权当参考(八九不离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兄,您看贴好象很不认真啊。

老兄,我也比较仔细地看了,发现大家都很随意,然后聊起来都不在一个频道,我自信电路电子理论不会比一般985的科班差,怎么就是聊不到一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我也比较仔细地看了,发现大家都很随意,然后聊起来都不在一个频道,我自信电路电子理论不会比一般 ...

嗯嗯,您随意,您随意。

网友(2024-12-02):
数字电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