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把KK622嫁接到钻石7ZK-1钟控收音机上,让钻石收音机拥有调频波段

楼主(2020-06-17):
钻石钟控收音机的灵敏度挺高,音质也很好。考虑从KK622的音量电位器的前端取出信号,然后接入钻石钟控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上,但问题是:KK622的电位器约是20K欧的,而钻石机的音量电位器是4.7K的,相差太多。请教坛里老师和师傅,怎样处理才能做到比较好的匹配呢?谢谢!

网友:
有创造。期待成果

网友A:
挺漂亮的一个“钻石”,为什么要破坏它呢?这样做有意义吗?请楼主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的一个“钻石”,为什么要破坏它呢?这样做有意义吗?请楼主三思。

        我觉得这种“钻石”机在网上一搜就能搜一大堆的,价格又不贵,低的几十元,高的超百元。这款机子我有三台,弄一台按自己的意愿来玩玩,或许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是像红灯733-1、春雷3T3之类的比较珍贵的机子,我也肯定不会瞎搞的。
        有技术又有本事的,他们自己做(DIY)机子。像我们这种没什么技术的,就只能做做把机子拼接或嫁接之类的低等事了。

楼主:
弄一台实践了一下,调频声音小,不能满足需要,就听听中波算了。添加了按键和拨动开关,还装了灯,觉得机子变漂亮点了。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观点!!就差一小步就能实现全部目标,哪能轻易放弃呢?

网友(2025-02-12):
看看从其他4.7k左右的电位器上面移过来,不一定非要用KK这个牌子的收音机吧。

网友:
结构复杂,太拥挤,后盖固定欠妥,迁就与表机芯,拉线对双连受力不好,指针不好闹。倒相变压器容易断线。

网友:
表面上看长了几个角,另外多了一双眼睛。如果感觉调频音量小,是否能考虑再加一级前置放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