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2mm不同线径的漆包线绕短波线圈,多粗的效果好?与1mm镀银钱比差距大吗?

楼主(2020-06-18):
手头有大量1-2mm不同线径的漆包线想用来绕短波线圈,多粗的效果好?与1mm镀银钱比有差距吧?

网友:
市售的镀银线,镀层厚度多在0.8um左右,在高频下所提高的导电能力不过百分之几,不用也罢;但若镀层厚度达到或超过2um,则可以考虑。

使用漆包圆铜线的话,当然是越粗越好。

网友:
我实验过,效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个线圈十几公分线,就算是纯银线,对于短波来说作用微乎其微,更多的考虑是抗氧化。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短波线圈用线要比中波粗些吗 各自选用啥样的线圈合适呢 绕线间距和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各有什么特性 讨教一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个线圈十几公分线,就算是纯银线,对于短波来说作用微乎其微,更多的考虑是抗氧化。

您好,您说的抗氧化是指镀银线圈表面氧化发黑对机器性能影响吗?我的镀银线圈由于时间较长了,表面不再闪亮,不过用手揉搓后好一些,是否必须要将线圈氧化去除,线圈有的地方氧化层不太好去除,有什么去除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说的抗氧化是指镀银线圈表面氧化发黑对机器性能影响吗?我的镀银线圈由于时间较长了,表面不再 ...

上清漆,烘干,成品都有清漆

网友:
这种防水线不错,1mm在2一5MHZ能上400多Q

楼主:
哪种防水线?有卖地吧给个连接。

网友:
镀银的不行,要用纯金的,越粗则越好,直径 3 到 5 mm 即可。且纯金线质地较软,绕线圈时也较好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