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芯片SM7028B

楼主(2020-06-18):
电磁炉芯片SM7028B,初步测量数据,帮看看是芯片2脚是输入,还是输出,怎么测都是0V,变压器绕阻0.785欧,100欧电阻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20-6-22 07:47):
在坛友的帮助下,我换了这个芯片,成功修复了!在此表示感谢,我开了3个贴,都在此贴谢了。

网友A:
2脚是供电端,不是输出也不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是供电端,不是输出也不是输入。

供电端是得电之后芯片才能工作是么?还是向绕阻提供电的端口?

网友B:
查一下输出整流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就换SM7028B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输出整流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就换SM7028B就行

谢谢,整流二极管是2脚那个么?

网友:
看你的线路板图应该两个绕组,一个18v和另一个5v,测一下两个一齐的电解有没有短路,
或者直接换SM7028B有八成可以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