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先锋DVL919 LD机维修手册

楼主(2020-06-18):
小弟新入手一台先锋DVL919 LD机,按出仓键显示OPEN托盘不出仓,托盘收回正常,不知是什么问题!请教前辈提供维修手册,多谢!

网友A:
手动辅助下试试,我松下880是皮带打滑,手动辅助正常,后来清洁皮带后正常出入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辅助下试试,我松下880是皮带打滑,手动辅助正常,后来清洁皮带后正常出入仓

不是皮带的问题!

网友A: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1216733/Pioneer-Dvl-919.html             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1216733/Pioneer-Dvl-919.html             手册

多谢前辈指点,我看一下先!

网友B:
有时候  手动多附助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  手动多附助几次就好了

前辈是怀疑机子长时间不用电机卡住了?回来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