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变压器,求个胆前级或者耳放的电路图

楼主(2020-06-18):
变压器输出如下,功率不高,看体积30-40W,求能用上这个变压器的前级电路或者耳放电路.

网友A:
自己做个6N3前置不就得了   就几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6N3前置不就得了   就几个件

多谢,我去找找电路。

网友B:
去搜,黑嗓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搜,黑嗓子电路。

175V电压会不会低了些?

网友:
你去看过电路,再来问,比较合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75V电压会不会低了些?

楼主这样拿着变压器找电路,只能削足适履,电压低可以把175V和23V绕组串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拿着变压器找电路,只能削足适履,电压低可以把175V和23V绕组串起来。

是喔,多谢提醒,200V左右的电压找管子就好多了。

楼主:
多谢,准备照做一台 玩玩。

网友D:
楼主好:想根据图纸做一个,变压器自绕。请问一下:次级高压最少要提供多少毫安的电流?

网友C:
楼主知道欧姆定律吧?该电路总电流=(270V-210V)/1800Ω,约33.3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道欧姆定律吧?该电路总电流=(270V-210V)/1800Ω,约33.3mA。

音频部分的电流没多少的,那个稳压管应该是吃电大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道欧姆定律吧?该电路总电流=(270V-210V)/1800Ω,约33.3mA。

谢谢版主了。小白一个,知识还是欠缺了。  还有一问题: WY1如果用稳压管替代,用多少瓦的合适?(单个管子电压不够时用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想根据图纸做一个,变压器自绕。请问一下:次级高压最少要提供多少毫安的电流?

变压器次级高压提供45毫安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了。小白一个,知识还是欠缺了。  还有一问题: WY1如果用稳压管替代,用多少瓦的合适?(单个管 ...

WY1稳压管可以省掉。但是要将两只20W1.8K都改为2W7.5K左右。以实际调试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