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维修】日置3238变压器烧坏-参数总结

楼主(2020-06-18):
五月份入的二手日置3238,没用几次竟然坏了!
前几天突然按电源开关没反应,过一会儿又自己好了,昨天又没反应,然后一直就没反应了。。。
拆开测了一下,变压器初级已经断开,应该是挂了。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型号 变压器烧坏 还不少,通病,应该是变压器设计有缺陷吧。

所以把我网上搜索的总结如下,希望对后边再遇到的人有帮助:

变压器:3237A600-00
输入侧线序:1-240V,2-220V,3-120V,4-110V,5-零线,6-屏蔽线
输出侧线序:
7.8-数字部分供电(黄色细飞线)
9.10-模拟部分供电
11.12.13-正负双电源供电(12为中点)

网上很多人都是初级线圈烧断了,据说是因为跳线在220V,但实际电网电压偏高,容易烧坏,建议跳线到240V。
应该是内部有个温度保险丝烧断了,有网友拆开修过,不过要重新绕线,比较麻烦,有不少大神重新绕过。
我这个是零线到110V之间断开了,如果你有110V电源,可以把线改到110V和220V之间,供电110V,就可以将就使用了,实测OK。

变压器匝数:
次级:(11-12-13) 97+97匝 (9-10) 69匝 (7-8) 60匝
初级:1657匝 (不一定准确)

PS:这个变压器屏蔽隔离层的位置比较特殊,可能是为了降低数字和模拟部分干扰,所以用其他变压器替代,可能会引入一定干扰(要求不是很高的应该无所谓)

变压器通电测试参数,跳线220V,实测输入230V时:(网友测试)
7.8输出7.2V,整流后也为7.2V。稳压后为5.03V。(稳压管为BA05T,标号IC75)
9.10输出8V,整流后8.1V。有两路稳压。
    第一路稳压后5.00V。(稳压管为78M05,标号IC74)
    第二路稳压后4.95V。(稳压管为8C-D3,标号IC73)网友说是78L05
11.12.13输出双11.5V,整流后为+13.8V和-13.5V,稳压后为±9V。(稳压管为 9H-1X/8H-CX,标号IC72/IC71)

这里,可能有疑问就是整流后的电压为什么和整流前差不多一样,不是应该1.414倍吗?
我们所说的市电220V是指有效值,所以整流后除去0.7V的压降差不多也是220V。峰值的话无论整不整流都是310V左右(乘1.4),加电容后空载时电压有效值就是峰值(这个很好理解吧),电压随负载增加而下降,脉动系数也快速增加。

最后一定要注意!!!

电压基本上边的就比较靠谱了,太低的话,可能会欠压,供电不足,太高的话,像7805这些线性稳压芯片,功耗会很大,发热严重。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用双18V的变压器搞的!千万别!我看了线路板上三个整流桥后级滤波电容耐压都是16V的,你用18V,是想爆炸?!!

淘宝可以搜到参数接近可以用的变压器,搜多媒体变压器会有很多,具体参数慢慢找去吧。实在找不到,其实可以搞两个变压器,只要你能塞的进去,应该差不多吧,分开两个,每个功率可以小点,体积也就小了。原装的变压器大概25W左右。

网友:
我也有这个表。谢谢楼主分享数据!

网友A:
不用总结,网上买个多媒体变压器正合适!

网友:
我的3238就用的多媒体变压器,很好用

网友B:
N年以前坛内买了个烧坏变压器的,当时没有找到数据,自己重绕了变压器,输出电压有点低凑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年以前坛内买了个烧坏变压器的,当时没有找到数据,自己重绕了变压器,输出电压有点低凑合用。

能绕变压器的都是厉害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绕变压器的都是厉害人物!

在电子维修制作行业中,绕变压器只能算是一个简单的手工活。

楼主:
跟卖家换了一个原装变压器,今天我自己实测了参数,数据如下,这个数据应该没有问题。

线圈电阻:可以大概做参考
5-4之间电阻 81欧
4-3之间电阻 16.8欧
3-2之间电阻 191.8欧
2-1之间电阻 39.5欧
7-8之间电阻 0.7欧
9-10之间电阻 4.7欧
11-12之间电阻 7欧
12-13之间电阻 7欧

跳线在240V,实测输入 AC230V(跳线在240V位置,所以我测的数据跟网友的比,偏低)
7-8输出AC6.75V   整流后 DC6.38V 稳压后DC5.053V
9-10输出AC7.40V  整流后 DC7.16V 稳压后DC5.097V(78M05) 稳压后DC4.969V(78L05)
11-12-13两侧基本都输出AC10.6V 整流后DC12.1V/DC12.8V 稳压后DC8.88V/DC8.79V

备注:上边电阻/电压数据全部用万用表测得,附上示波器测得的交流电压波形

12-13输出

12-13输出

11-12输出

11-12输出

9-10输出

9-10输出

7-8输出

7-8输出

网友(2021-03-20):
引用 网友A:
不用总结,网上买个多媒体变压器正合适!

变压器坏了,屏蔽没有顶多有点干扰,唯一担心的是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之间的绝缘能不能抗住1000V,多媒体次级线圈之间估计都缠在一起了之间的绝缘 应该不会给1000V耐压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