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116制作20A恒流模块网上查找的资料很少谁能帮解释下引脚功能

楼主(2020-06-18):
RT/SYNC引脚手册是串一个电容链接VIN,网上有些资料是串一个电阻链接GND

网友:
这种电路的外围电路简单,比较难的是布线和电感的选择。做过几次LM5117的样板,输出波形总是不行。有难度。期待楼主做出成品来。

网友:
"RT/SYNC引脚手册是串一个电容链接VIN,网上有些资料是串一个电阻链接GND"作用都是一样的,可以根据自己设计的电路来选择。个人理解为有外部时钟信号用电容,没有就用电阻。

网友:
不用找什么资料,到ti官网搜这个芯片型号,点击进去,会有仿真入口,进去调整电压电流等参数后,会生成原理图,可以导出为EDA格式,进一步画PCB打样

网友:
也有完整的评估板资料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