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个东酉没

楼主(2020-06-19):
有认识这个东酉没?看像是个路由器,通电灯亮,怎么也联不上电脑,有会弄这个东酉的没,请教了。也不知发到这里对不对,如不对请版主移贴。看图

网友A:
不是粘纸上显示是AP吗?见图三。近段时间也在玩AP。各家都大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粘纸上显示是AP吗?见图三。近段时间也在玩AP。各家都大不相同

不知道怎么联上电脑设置,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性能300M室外AP”

怎么设置呢?请教了。

网友:
"东酉"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先把电脑网络调到跟你AP同一段地址。交换机接在一起。先不要联网。在网叶上键入AP的网址就可以设置了。AP有二种。瘦的要专用控制器才能用。不好玩。要胖才好玩。一般胖的设置好接网络就有FiWi了。后三图是昨晚刚设置好的(先是瘦的)

网友C:
先用网线连电脑,进IP看看,用户名和密码都在贴纸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脑网络调到跟你AP同一段地址。交换机接在一起。先不要联网。在网叶上键入AP的网址就可以设置了。AP有 ...

学习了,还得要交换机,我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普通的路由器,有点麻烦啊

是麻烦多了。有的只是瘦的要转胖要刷机才行。跟软路由一样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网线连电脑,进IP看看,用户名和密码都在贴纸上。

联电脑后,进IP无法打开网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还得要交换机,我试试,先谢谢了。

也可以用路由同一段就可以了。能转胖可玩或本来就是胖的我玩得了。要刷机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路由同一段就可以了。能转胖可玩或本来就是胖的我玩得了。要刷机就不行了

瘦,胖是怎么分的?这个我实在是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瘦,胖是怎么分的?这个我实在是不懂。

胖的用手机搜下有FiWi名。我也玩了快半年才知道点皮毛。但有的要去设置内有转胖功能。我上面图中的那个中兴的就是内部设置转胖的。也是百度搜的设置方法。多用电脑百度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瘦,胖是怎么分的?这个我实在是不懂。

胖 AP 就是俗称的无线路由器,内置 Wifi 认证、SSID 广播、路由、DHCP 等功能,有的还有防火墙啥的。

瘦 AP 就是正经的无线接入点,需要上级路由器,路由器还得支持 Wifi 认证等功能。

胖 AP 适合家用或小型公共场所。

瘦 AP 适合大型公共场所,类似于蜂窝通信,你从一个瘦 AP 区域走到另一个瘦 AP 区域,可以自动转换,胖 AP 则不可以。

你这个有 WAN 和 LAN 接口,倾向认为是胖 AP,你不能连接(注意要从 LAN 口连接)可能是 IP 给重新设置了,Reset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胖的用手机搜下有FiWi名。我也玩了快半年才知道点皮毛。但有的要去设置内有转胖功能。我上面图中的那个中 ...

谢谢,教我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胖 AP 就是俗称的无线路由器,内置 Wifi 认证、SSID 广播、路由、DHCP 等功能,有的还有防火墙啥的。

...

学习了,谢谢。

网友F:
这个装监控的时候用过  , 因为距离远  , 拉网线不合适  , 就用了2个这玩意   ,一个山上  ,一个山顶   ,家用的不清楚     ,做监控常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胖 AP 就是俗称的无线路由器,内置 Wifi 认证、SSID 广播、路由、DHCP 等功能,有的还有防火墙啥的。

...

谢谢科普扫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装监控的时候用过  , 因为距离远  , 拉网线不合适  , 就用了2个这玩意   ,一个山上  ,一个山顶    ...

我刚好两个,在设置时,是不是不能用POE供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刚好两个,在设置时,是不是不能用POE供电?

没留意   ,当时装的时候  , 配套有POE电源的  ,网线跳线方式和普通家用不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留意   ,当时装的时候  , 配套有POE电源的  ,网线跳线方式和普通家用不一样  ,

谢谢回复,再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再查查资料。

当初是POE电源进去  , 另一个接路由器   , 路由器再接监控     ,当时是给别人帮忙的 , 就是那样接的    ,家用怎么玩儿   ,还真不清楚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胖 AP 就是俗称的无线路由器,内置 Wifi 认证、SSID 广播、路由、DHCP 等功能,有的还有防火墙啥的。

...

胖 AP 就是俗称的无线路由器,内置 Wifi 认证、SSID 广播、路由、DHCP 等功能,有的还有防火墙啥的。

瘦 AP 就是正经的无线接入点,需要上级路由器,路由器还得支持 Wifi 认证等功能。

胖 AP 适合家用或小型公共场所。

瘦 AP 适合大型公共场所,类似于蜂窝通信,你从一个瘦 AP 区域走到另一个瘦 AP 区域,可以自动转换,胖 AP 则不可以。

你这个有 WAN 和 LAN 接口,倾向认为是胖 AP,你不能连接(注意要从 LAN 口连接)可能是 IP 给重新设置了,Reset 一下。

学习了

网友:
究竟是怎么设置呢?

网友:
带天线的路由器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