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原日本产机子,找到图纸,可不知对应现在管子可使啥型号的替换?

楼主(2020-06-19):
现有原日本产机子,找到图纸,可不知对应现在管子可使啥型号的替换?

网友:
没有替换的

楼主:
原来的是大八脚

网友:
58是遥截止五极管,57是锐截止五极管,47B是直热式功率放大五极管,12F是半波整流管。如果彻底改造,可以把原5V灯丝和2.5V灯丝中心头串接,获得6.25V电压,58用6K4替代,57用6J1替代。47B和12F用6N1替代。

网友:
第1支管子可用6SK7GT(6K3P), 第2支管子可用6J8P, 47B和12F可用6SN7GT(6N8P).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等我的好消息

网友:
现在对应型号的管子还能找到,最好不要改造,应该修旧如旧最好

网友:
很老的管子,要是找不到只能改,58就是6K4, 57是6J4, 12F用6Z4,47用6P1,除灯丝和管脚外别的电路可以不动

网友:
用现在的管子代换可能自激,在阴极串电阻解决。原有管座不要拆。把线从孔里穿出。接相应管座就可。

网友:
    如果原来的电子管坏了,而一时又配不到原来型号的,可以利用国产电子管代替。如果能单独安装一只6.3V灯丝变压器,电子管怎么代换都可以,只需要原来电子管的管蒂加焊相应管座就可以。
如果整流管12F坏了,用晶体管(遍地都是4007)接成桥式整流也可以用没有人要的6H2两只接成桥式    图片是n年前用12F管(衰老)蒂焊的代管。
    只要用八脚管座焊接在12F的管腰上,把两个屏极接在一起,再插上5Z2P。但12F的灯丝电流是0.5安,而5Z2P却是2安,显然改用以后,就要增加变压器的负担,使用时注意变压器的温度不过热就可以。另外12F也可以用6Z4来代替。用一个小七脚管座焊在12F的管腰上。6Z4是旁热式,焊接时还要把阴极和灯丝的一端接在一起。两个屏极也要焊在一起。6Z4的灯丝电压是6.3伏,现在改用5伏,这样使用是会使它的阴极缩短寿命的,实际使用情况,用了近三年,还能很好地工作,看来问题也是不大的。也可以用一只6H2并管半波试试。
若单是47B坏了,可以用小铁心(S=3平方cm)绕一个2.5伏变6.3伏的小变压器,用直径0.7mm的漆包线,按15匝/V绕制,共绕100圈,在40圈处抽头,可得2.5伏电压。这样可以用6P1或6N1并6P9P等等(阴极电阻与阻抗输出阻抗参考应用手册)小功率管代用,6J1两只接在一个管蒂上也可以代用  。也可以买省电的6AK6。还可以不绕小变压器,只把原来的电源变压器拆开,把2.5伏一组灯丝线圈拆去,用0.7mm的漆包线按10匝/V,绕到25圈处抽一头得2.5伏电压,57;58用,继续再绕到63圈,得6.3伏电压,供6P1用。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直流管2P2代替47B。47B的屏压为180伏,而2P2的屏压只能用到90伏,时要象图5那样加一个降压电阻(约600欧~1K,功率3瓦以上),同时再加上一只退耦滤波电容。灯丝中间抽头可加自给偏压。2P2的音量还可以。
   如果12F和47B都坏了,可以用6N1或6N9P的一半整流,另一半做末极功率放大。把电源变压器次级的5伏线圈和2.5伏线圈的一半(1.25伏)串联起来,成为6.25伏,用以供6N1使用。原来的2.5伏不动。原来47B管的偏压电阻和旁路电容器要改接到功放管(1/26N1)的阴极上去。改装后,输出功率比原来的大。
    如果检波管57坏了,也可以用上述改绕电源变压器或另加绕小变压器的方法,换一只6K4来代替,6J1也可以但要防止自激。
    如果UZ—57、UY—47B同时坏了,可以换一只6N1(6HlП)或6N9P来代替,用一半检波,另一半做末级功放,效果还不错。
    如果高放管58损坏最好用的就是用6J1,6J2等代替。
    如果条件许可,要想更好地改善这种收音机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可以添加一个变频管和一些零件,把它改装成四灯外差式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