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充电器 CH-P002 5V/1A 电路图,其中6脚IC的型号?

楼主(2020-06-19):
求:小米充电器 CH-P002 5V/1A 电路图,其中6脚IC的型号?可以替换的电路。谢谢!

网友:
这类玩意,别想有电路图,如果能看到印字的话,那就找同型号的,否则,只能当是垃圾扔掉了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很少有电路图的!

楼主:
其实,就价值来说是不值得修的。但是学习一下,看看小米产品的设计也是不错的。

楼主:
看到IC上的丝印代码是:1RCD,不知道IC的型号是什么,有知道的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看一下,与OB2263的脚位一样不一样。

楼主:
你推荐的OB2263是副边反馈的,小米的是原边反馈的,OB2263无法代替。谢谢!

网友:
手机充电器吗?有修的必要吗?换一个不就可以了!貌似很难看见手机充电器的线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图,熟悉此电路的朋友才好帮您判断。
2、自己判断,是电源主控IC还是协议管理IC,以及封装形式 ...

上传测绘原理图,请参考:

楼主:
图片无法上传嘛

网友:
手机充电器技术已经比较先进了。我测量三星的手机充电器,220侧空载电流在0.02毫安以下。前几年的手机开关电源的空载电流在1毫安左右。如果手机充电器坏了建议网上买个国产名牌质量也很好。如果纯研究技术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