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做的一台怀旧版盒式中短波磁环双调谐场管矿机

楼主(2020-06-19):
这几天新做的一台盒式磁环双调谐场管电路。电路特点,磁环采用缺口开口,以实现双调谐电路之间的空间电磁耦合。通过缺口之间的间距调节实现耦合调整,电路图如图。双联原来是每联800P,把双联改装成四联,原来每个单联锯开变成一个双联,这样就成了一个四联可变,这儿有个巧妙的使用方法,原来的一般是要把锯开的间距里做个屏蔽,隔开双联,但一个是间距相对不是太大,做屏蔽不方便,其实并不一定要做屏蔽处理,只要在使用上,双调谐电路不要同时采用同一隔里的双联,而是二个隔断里各用一联,这样就解决了双联之间的屏蔽问题。把相互影响减少到最小。实际试验下来效果很好,制作过程有照片参考,不再细述。中波采用的是二只60MM磁环,短波采用的是二只37MM磁环,通过转换开关实现波段的切换,由于空间较大,还可以装进一只号角喇叭,通过按钮开关接入,平时断开采用耳机收听。信号强时也可以采用号角收听,

网友:
llllllxing版主又有新作上市,精堪、漂亮。赞

网友:
又一力作,学习了!

网友:
精湛,非常漂亮,喇叭我没有见过。

网友A:
请楼主介绍一下这个喇叭,型号,参数,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介绍一下这个喇叭,型号,参数,价格?

淘宝上搜索号角喇叭就行,各种规格都有,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网友:
老师做的矿机很精美 很好 加分点赞

网友:
真涨见识了,做工好漂亮

网友:
llllllxing许版主又有新作矿机上市,是尔等矿友的福音,初学者的良师益友!

网友B:
请问楼主对于10~12uA的一个台,号筒喇叭能在多远距离能够听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对于10~12uA的一个台,号筒喇叭能在多远距离能够听清?

装号角喇叭是为了拉收对比使用的,并非装了就非得只能用它听,弱信号的时候就用耳机,信号强时就可以用号角试听,原则上耳机里能听到的,号角也能听到,只是要紧靠着的号角听罢了,没有多少人会纠结此事的,你也可以买号角外接试验听听。千万不能误认为 我装了个号角就是几微安也能满屋子能听,那就太误解和曲解了,就当是装个号角跟表头一样装装样子门面起装饰作用更为恰当。感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号角喇叭是为了拉收对比使用的,并非装了就非得只能用它听,弱信号的时候就用耳机,信号强时就可以用号 ...

明白了,谢谢!我用高音喇叭8欧动圈,在24层电梯的九层能够听强台。只想知道这个喇叭比一般有回折反射的小号喇叭是否好一些。至于10~12uA 是我目前的最好信号,所以关心这个电流下喇叭的声音大小俺就知道俺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我用高音喇叭8欧动圈,在24层电梯的九层能够听强台。只想知道这个喇叭比一般有回折反射的 ...

号筒喇叭比耳机来说有一定的物理放大作用,但耳机离耳朵的距离更近,自然优势明显,但号角不用耳机时,不用戴在耳朵上,相对于戴在耳朵上听感上要舒服一些,特别是晚上躺着听时候,另外采用汽车上的蜗牛喇叭后面改装上舌簧耳机,也能非常好的效果,在晚上比较静的条件下,如果信号有一定的强度时,放在耳边听起来会比戴在耳朵上舒服和舒适。实际试听上,最好信号电流能在二十微安以上,才能有相对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号筒喇叭比耳机来说有一定的物理放大作用,但耳机离耳朵的距离更近,自然优势明显,但号角不用耳机时,不 ...

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描述。

网友:
图中中波和短波分别用的多粗的线,几个线圈分别绕了多少匝?

网友A:
是不是只有双调谐时才需要将磁环切个缺口,传统电路有必要缺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有双调谐时才需要将磁环切个缺口,传统电路有必要缺口吧?

切不切缺口都可以,双调谐切缺口是为了实现空间电磁耦合,方便无级调整耦合度,另外抗干扰能力也提高了,磁环切开缺口后,同样的匝数电感量为减少,所以要增加匝数才能达到原来的电感量。单个磁环切缺口相当于弯曲的磁棒,当信号强时有一定的直接接收能力,而闭环的磁环,直接接收的能力很差,几乎没有,另外在制作短波线圈时,由于匝数很少,往往无法分配天线线圈和检波线圈的合理匝数,如果磁环切开,就可以在同样的电感量下增加线圈的匝数,方便合理分配天线线圈和检波线圈的匝数。

网友C:
版主老师,你好!请问你的磁环如何开口而不破?请将高阻耳机后面的参数拍的清晰一些,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老师,你好!请问你的磁环如何开口而不破?请将高阻耳机后面的参数拍的清晰一些,我看看。

有角磨机就行,也可以用小的砂轮片夹在手电钻上也可以锯

网友:
有角磨机就行,也可以用小的砂轮片夹在手电钻上也可以锯

有角磨机,但转速太高,手电钻可以,我的大电钻的转速330转,可行。版主老师封闭磁环不行吗?

楼主:
封闭磁环可以,一般情况下不必锯开。锯开是锯开的玩法,

网友C:
封闭磁环可以,一般情况下不必锯开。锯开是锯开的玩法,

等具体开玩时再请教!特别是遇到问题时更得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具体开玩时再请教!特别是遇到问题时更得请教!

磁环锯切照片

网友:
切面光滑而且有导角,工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