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求助

楼主(2020-06-19):
有一可控硅交流调压电源,交流50V~220V可调。现输出端接桥式整流电路,10μ400V电解滤波,现在的问题是交流调到最低50Ⅴ左右,直流输出220Ⅴ左右,调不小,只能调大,交流输出端已接负载(20W电烙铁),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用半波整流看看

网友:
100w灯泡做负载

网友:
负载太小,电容太大。

楼主:
感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
把整流电路和滤波电解拆了,直接接电烙铁试试。滤波电解的存在,会导致可控硅的调压效果大减

网友:
后面加个1:1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
昨天买了几条电炉丝;

网友(2021-10-14):
加个431反馈,电容多大都没问题,电压还稳定

网友:
要改可控硅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