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6N1推6P1并管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楼主(2020-06-19):
(无正文)

网友:
这种没有负反馈的五极管单端电路还是算了吧,失真、低频、阻尼都不好控制。

网友:
思路是好的,多管并联减少初级匝数,变压器制作难度要小一些,漏磁也更容易控制

网友(2022-04-12):
请教一下,这样并管不会自激吗, 我用6J1的并管,有自激

楼主:
我这样的6P1并管不会自激, 没做过6J1的并管的。你有自激有很多方面的情况了。可否发电路和机器照片看看?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已加有防自激也就是消振措施,具体的就是每只并管栅极串几K电阻,屏级串几十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已加有防自激也就是消振措施,具体的就是每只并管栅极串几K电阻,屏级串几十欧姆电阻。

我也加了,感觉还是有点轻微的底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的6P1并管不会自激, 没做过6J1的并管的。你有自激有很多方面的情况了。可否发电路和机器照片看看?

第二栅极要加电阻吗,可以防止自激吗

网友B:
比推挽的优势在哪里?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推挽的优势在哪里?看不出!

应该是可以降低些绕制输出变压器的难度。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已加有防自激也就是消振措施,具体的就是每只并管栅极串几K电阻,屏级串几十欧姆电阻。

7楼说得对。

网友:
与推挽对比,输出牛更为简洁,引申一下三并联四并联,输出牛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