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推挽胆机在大家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能用了。

楼主(2020-06-20):
用的是老关K6电路,负栅压用双24V小变压器两个绕组串联后半波整流电容滤波后电阻分压获得。
整机还没细调,半夜听音质满意,耳朵贴在喇叭上能听见细微交流声和高频吱吱声。连续使用2个小时工作正常,推动早年先锋三分频喇叭箱听不出明显瑕疵。
图片上工作点是别人的,我的工作点比他略高,因为市电偏高至235V。
之前6N3 SRPP然后6N8P倒相,反复调试几经周折都不满意,首先是6N3灯丝接地后SRPP电路击穿阴极和灯丝问题无解,换用6N11仍慢性击穿所以放弃原电路改为6F2复合管作为第一级放大和倒相,这样就导致6N8P闲置了,目前只接通灯丝作为装饰品,免得两个空位难看。另外之前的6P3P红屏问题也解决了,目前负栅压35V,通过调整该电压可以妥善控制屏流,而之前反复加大阴极电阻都不凑效,而且阴极电阻耗散功率过大。

楼主:
电路搭建一如既往的乱,待后续工作稳定了再整理。
请教:
这个电路形式不便测量板流,想在每个6P3P板极串联10欧姆电阻妥否?板流调到多少合适?
谢谢。

网友A:
这布线乱得和特朗普的发型有得一拼

网友B:
为什么用负栅压还要加阴极电阻呢??固偏的话不是可以去掉阴极电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负栅压还要加阴极电阻呢??固偏的话不是可以去掉阴极电阻嘛?

没加阴极电阻,我是问屏极是否可以串入一个小电阻便于调试屏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常考验和锻炼人的规划能力,越玩儿越好,加油。

确实非常好玩,音质也比较满意。
我近20年陆续买了几百个1手2手电子管,慢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布线乱得和特朗普的发型有得一拼

水平有限,随便折腾,等电路调试稳定了再整改,然后把元件全换成进口的,这样估计就可以用一辈子了。

网友:
很不错了,能一次成功就值得称赞了,电路搭棚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D:
再发一个整机外观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负栅压还要加阴极电阻呢??固偏的话不是可以去掉阴极电阻嘛?

可改善峰尖上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发一个整机外观图看看吧!

过段时间发吧,还没整好,现在负压还需要调试,不想用额外的变压器,感觉很累赘。
整好后应该外观不差,但也算不上好看。

网友:
双绞网线物美价廉效果不错,之前也用过

网友:
哈哈,网线用来做连接线?

网友:
不错不错。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