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这个控制变压器~能做胆机电源变压器使用吗?

楼主(2020-06-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拆了重新饶了

网友:
偷懒,用6N6,把6V双线抽头断开,一端6V当灯丝,另一端120v高压。用6P1就拆掉重绕。

网友:
铁芯很恶心,它漏磁辐射很大不适合做弱电电器变压器。

网友:
把380输入的那个绕组160v分开和127的并在一起可得287v再拆两个6v得275V
或者36v后面的不接就刚好250fV

网友:
1.可以,用作前级电源,灯丝电源另配灯丝变压器

2.用两个同样的变压器,次级127V整流滤波后再串联

BK系列控制变压器初级绕组为串联,按生产标准不同,初级电压分为输入电压均可全功率运行或仅最大输入电压可全功率运行,

按你的变压器为例,如为第一种标准,则输入220或输入380时均为50VA,初级电分别流为50/220=227.27mA;50/380=131.58mA

如为第二种标准,则输入380时为50VA,输入220时为220/380*50=28.95VA

BK系列控制变压器初级绕组亦为串联,一般以最大输出电压为全功率运行,即50/127=393.7mA,这是次级最大电流,所以灯丝要另外配灯丝变压器

但如果是上述第二种情况,则28.95/127=227.95mA

倍压供电也可以,但是倍压只适合于小电流,两只6P1约有100mA了,已经不是小电流了

另外BK系列控制变压器是可以在额定条件下24小时全功率运行的

网友:
这个变压器用于胆机牛需要加绕6.3V灯丝绕组。因为控制变压器的6.3V只是供指示灯用的,电流很小。
这种控制变压器一般BK100以上的都不浸漆、很好拆、而且原线也可以用,不知您这个BK50是否浸漆了。不行就穿绕,我看有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的指导~正和我的意思!非常感谢!
加绕的线径用多少mm?
能推荐简单一些的电路~更好了~~致礼点赞

用直径1mm的漆包线双线穿绕14~15匝、然后串联,或单线穿绕28~30匝就差不多,因为这个变压器每V不会超过4.5匝,最后调整到空载7V以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感谢明示~
这样的话~电源单元 就算有了~  6p1 6n1 等也有~ 输出先用小电源代替~

如果你手里有现成的一对小电源可以考虑临时代用,如果没有、建议别买小电源,那个东西能响而已。费半天劲做完了达不到预期效果、会造成DIY兴趣大减。

网友:
重新绕制最合适,就怕楼主没有这个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