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原边反馈的AC-DC芯片哪个好用?求推荐

楼主(2020-06-21):
原边反馈的AC-DC芯片哪个好用?功率10-12W左右,8-DIP的,求推荐!准备用于220V变12V1A开关电源,这类芯片太多了,不知道哪种好。

网友:
38系列.VIP12系列。小功率的用6脚电源管理

网友:
SP5628,功率可达18瓦

网友A:
OB2263,外围元件少,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2263,外围元件少,①成功;

你用过这种芯片没有?实际效果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过这种芯片没有?实际效果怎样?

用过的;
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的;
简单,好用;

好的,谢谢

网友B:
原边反馈?电压采样直接从原边还是从辅助绕组,为了啥……省个光耦?负载调整率应该没有直接从输出端反馈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边反馈?电压采样直接从原边还是从辅助绕组,为了啥……省个光耦?负载调整率应该没有直接从输出端反馈的 ...

省了光耦、431等稳压元件,一般要求不高的省事,电路简单,我想要求高的还是输出反馈为好。

网友A:
哦,开始没仔细看,你的“原边反馈“是什么形式的反馈?
我说的OB2263就是这种形式的;

补充内容 (2020-6-23 13:30):
楼主说的原边,是不是就是初级边?

网友:
viper22A很经典,稳压环路故障了也不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开始没仔细看,你的“原边反馈“是什么形式的反馈?
我说的OB2263就是这种形式的;

对,就是可以不用次级光耦反馈的,还有想小功率使用不用外部接开关管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可以不用次级光耦反馈的,还有想小功率使用不用外部接开关管这种

当年自制彩电时装过这种开关电源,现在还有这种2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