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理海燕B321

楼主(2020-06-21):
先上图:
今天打理B321,中波灵敏度偏低,没有试短波。简单调整了中周B3,灵敏度基本正常。转到短波,中-到高段,有几个台,音量明显不足。检测本振射极电压A点,发现在1.5K电阻上,中波时为1.1V左右,而短波时,电压从低端0.8V到高端0.9V变化,中间到低端就像没有起振一样安静,判断是C9 2200P出了问题。检查该电容是云母电容,用电烙铁加热B点。短波突然恢复正常,几个小时之后,再试,还是正常(本振电压基本正常,提高了,在0.9V-1.1V变化),这只电容会被换掉。但是,不知道温度让这只云母电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使机器恢复了正常。请哪位老师解释下,谢谢!

网友:
用汽油或无水酒精清理波段开关,有时能改善灵敏度,例如一中放发射极的波段开关触点,对短波灵敏度有影响。

网友:
你好,学习一下,好手艺

网友A:
是不是该电容受潮,烙铁一加热暂时把水汽驱走了

网友B:
重焊一下,有可能焊点接触不良。受热后引脚又假接触焊点了。

网友C:
321机器我有三只,这个机器省略了一级前置低放,因而成本也降低了一些,但这样处理,声音明显变小了点,如想声音大点,推动级用的管子放大倍数要加大些。

网友D:
老机的电容器故障最多

网友E:
估计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可能是楼主的烙铁靠近电容后,电容容量增大了,反馈增加,使短波增益增加,换一个容量大一些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机的电容器故障最多

谢谢版主加分~中学时,我DIY一台标准的2级中放外差机,多年后出现一故障:有时候开机会一点声音都没有,感觉像是信号通路断了,当检修时(问题肯定在收音部分),可能无意间碰到了什么,然后就开始一切正常。无论如何折腾故障不会出现,直到几个月或是半年它再想犯病的时候。。。。这一次我感觉有类似的地方,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可能是楼主的烙铁靠近电容后,电容容量增大了,反馈增加,使短波增益增加,换一个 ...

先用的同等电容代换,当时就正常了,然后把线接回去原先电容,发现也正常了,所以这是我猜想是温度作怪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1机器我有三只,这个机器省略了一级前置低放,因而成本也降低了一些,但这样处理,声音明显变小了点,如 ...

本机的前级工作电流设置都偏大。。。。可能也是有弥补增益不足的意图吧。
这电路是标准设计,有一款春燕牌也是这电路,我在低放部分加了一级直接耦合,并增加了反馈量,很好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机的前级工作电流设置都偏大。。。。可能也是有弥补增益不足的意图吧。
这电路是标准设计,有一款春 ...

低放加一级放大(直接耦合)很有效,这是应对推挽管放大倍数不够引起声音轻的有效措施,而且改动也不多,只要打个小洞、拆一个电阻、换一个电阻、割一小段线、反面焊一个电阻。我过去装这个机子时还加了根拉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电容受潮,烙铁一加热暂时把水汽驱走了

不知道这云母电容内部是什么构造,也没准儿是内部受潮,高温赶走湿气,回头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焊一下,有可能焊点接触不良。受热后引脚又假接触焊点了。

之前应该是有人动过这机器,双联的一组被重新焊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云母电容内部是什么构造,也没准儿是内部受潮,高温赶走湿气,回头拆开看看?

还是换掉放心些!我也有个老云母电容270P,测试出的容量和标称值不同,有时又接近标称值,这个电容(270P)就不敢用在垫整电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