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EF91/6AM6前级或者功放线路图

楼主(2020-06-21):
到手两支全新ef91,到处找不到此管的应用线路图,看看坛友这里有没有。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6AU6,6J4

网友:
   6AM6几乎是战后时代的通用放大器五极管,许多制造商都制造了这种版本标准电子管。此处显示的版本是Cossor制造的,我们也有带有白色字体的Cossor 6AM6。
   6AM6是高增益,高阻抗,μ可变的屏蔽五极管。从AF到VHF都可以使用,直到大约200 MHz,并且在大多数类型的电子设备中被大量发现。在无线电中,它用于RF和IF放大,用于振荡器和倍频器
结构:电极充满电子管的宽度,阳极由管两侧的两个矩形板形成盒子的另两个侧面完全打开。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三个网格,并且所有三个网格都有与许多管不同,那些管将抑制器栅网内部绑在阴极上,与之
不同是独立栅,阴极是扁平的管中,g1紧密缠绕并且非常靠近阴极,再次由细线制成的筛网是一个平面螺旋最终的栅极放置在阴极和阳极之间的中间位置,并且间距比其他栅极要宽松得多。
6AM6型于1947年首次推出。
                                                                          引脚连接
                                      B7G(小七脚)     1 g1       2 k     3 h 4 h     5 a    6 g3     7 g2
                                                              绝对最大工作条件。

                                  6.3V | 0.3 A 250V 250 V -2 V mAa 10 mAs 2.5 ra 1M gm7.6
6AM6(遥截止)用于音频前级放大可以参考6J4P(锐截止)栅漏的6ж4(金属管)应用电路。

网友:
遥截止高互导五极管,高频放大用的,音频用不上

网友A:
变μ管,音频用要失真的
楼主还是少打这些冷门管主意。前人总结了几十年什么音频管最好最经典,经典管都是有很多人研究过的。研究冷门管耗时耗力,结果几乎一定不如经典的EF86,ECC83

网友B:
请教,哪本书有介绍EF91是遥截止啊?我的书介绍是锐截止,难道书也吵架?

网友:
我收集的6AM6资料

网友:
只有两个,玩坏了还得再买,还不一定能买来新的,不如不玩。国产管子容易获得,存量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μ管,音频用要失真的
楼主还是少打这些冷门管主意。前人总结了几十年什么音频管最好最经典,经典管 ...

哦,这样啊,看来这管子没啥用咯

楼主:
另外一种也算是冷门管的6AU6就不一样了,我看日本仔用来推动2A3声音评价很不错啊,还是玩下6AU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哪本书有介绍EF91是遥截止啊?我的书介绍是锐截止,难道书也吵架?

现在有些书东拼西凑,谬误甚多,最典型的是福建版的《电子管手册》。

网友:
我也有二只飞利浦的6AM6,浅绿色的玻璃外壳,很好看。当初看资料是锐截止,当宝贝一样收藏,今天看到是具有遥截止性能,太失落了。

网友:
现在开始投票,我赞成是锐截止的。

楼主:
晕死,查不到这管子到底是锐还是遥截止。。。。。

楼主:
找到个前级线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