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OSE专业功放的开关电源修理

楼主(2020-06-22):
朋友的一台PM  8500N功放的开关电源上是双七脚IC烧了个洞。不知道这个集成块的功能和作用,网上也没有查到型号。请老师指点.....

楼主:
是的,开关电压供电,太复杂了

网友:
进口机器复杂得多,等待学习。

网友:
这机器设计的像台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人厉害,这都带USB口了,要是能接电脑,估计要用什么厂家软件才能进行配置。

补充内容 (2020-6-22 17: ...

还真是这样标的。

网友B:
估计你也修不了,坏一般不会只坏这一处,我这有全系列主板出售

网友:
换板!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也修不了,坏一般不会只坏这一处,我这有全系列主板出售

好的,开关电压板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开关电压板多少?

就我发的这个板子八百

网友:
拆掉开关电源,换线性电源试机,看看功放是否好用,如果好用,省成本 的办法是换个国产开关电源,电压对得上就行,如果因为功放原因导致电源烧了,那别费事了,卖了得了,不过看图,好象开关电源部分不完全是独立的,有控制部分在功放那面吧,可能还换不了别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