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测量噪声电压用什么仪器?

楼主(2020-06-22):
现在测量噪声电压用什么仪器?测量频率范围20HZ-20KHZ,电压范围0.01微伏-5伏.
淘宝上找不到这类新型设备,只有几款日本的旧货,都是指针式的,而且基本都是坏的。

网友A:
数字电压表啊,起点是六位半的。
测量之前先搞清楚应用的频段,电压表的频率响应范围,并根据噪声分布的形式,决定采用何种统计方法。

网友:
示波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压表啊,起点是六位半的。
测量之前先搞清楚应用的频段,电压表的频率响应范围,并根据噪声分布的形 ...

好的,谢谢,我在了解一下。

网友B:
这个测量范围要跨越173分贝了,达到这么大范围的仪器不好找吧。日本的旧货是坏的,那买新货好了。示波器就更别想了,测1毫伏都够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量范围要跨越173分贝了,达到这么大范围的仪器不好找吧。日本的旧货是坏的,那买新货好了。示波器就 ...

都是分量程的,怎么会一次性这么大范围?不是对数电压测量,要求精度的,一定是线性电压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分量程的,怎么会一次性这么大范围?不是对数电压测量,要求精度的,一定是线性电压测量。

当然,楼主要求的是线性电压测量,我把需要测试电压差换算成分贝值,只是好描述一些,省的一说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倍的麻烦。那么,楼主要求的线性电压范围用分贝描述就是173分贝,是什么设备需要这么高的信噪比呢?恐怕一般人见不到的,也许天文学需要的信噪比比这还要高?我也不大懂,反正从楼主买二手测量仪的情况看,不会是这类应用。那么,从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设备看,CD盘的信噪比最多90分贝,CD放音机信噪比有100分贝已经十分好了,距楼主要求的测试范围还差了73分贝,换算成电压差就是4467倍。
说了半天,我的意思是没必要选那么大的测试范围。就拿楼主的要求来说,6位半的电压表也满足不了要求。我看了一下,安捷伦的6位半表电压量程最小是100mV,我画了一个图,把毫伏、微伏标在100毫伏档的显示上面,可以看出,最后一位只显示到0.1微伏,距楼主要求还差10倍,最后一位准不准还另说。至少要7位半表才行。

网友:
忘了有水印了,重发一遍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楼主要求的是线性电压测量,我把需要测试电压差换算成分贝值,只是好描述一些,省的一说就是几十万 ...

楼主说了用分贝么?
0.01uV到5V的测量范围不一定要七位半,光那个室内空气流动引起的温漂就不好对付。而0.01uV的波动可以通过统计方法得出,过分迷信仪器也没用,统计方法不靠单个测量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了用分贝么?
0.01uV到5V的测量范围不一定要七位半,光那个室内空气流动引起的温漂就不好对付。而 ...

我上边已经说清楚了,只是为了描述方便,并没有要求你的电压表直读分贝值啊,我后边那个图说的不都是毫伏微伏吗,你死揪住不放那就随便吧,反正你的6位半满足不了楼主要求,读都读不出来怎么统计啊?另外,说起噪音和信噪比绕得开分贝吗?你见哪个卖设备的报参数时说:我的机器信噪比是18万倍,有吗?肯定是报105分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边已经说清楚了,只是为了描述方便,并没有要求你的电压表直读分贝值啊,我后边那个图说的不都是毫伏 ...

您说的都不在一个频道上,不提也罢,您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了用分贝么?
0.01uV到5V的测量范围不一定要七位半,光那个室内空气流动引起的温漂就不好对付。而 ...

我手里有一个10倍的升压变压器,测试了一下,通频带为2HZ-21KHZ  -3DB.
想用它做第一级放大,后面用10只BF862并联放大10倍,做成100倍放大器。假设输入端能达到0.1nV谱密度,100倍放大后会有1.41微伏噪声电压,1.4微伏音频电压我现在已经可以测量了。即使这样可能10nV电压还是测量不成,应该可以测量100nV电压.
SR554工作原理是否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有一个10倍的升压变压器,测试了一下,通频带为2HZ-21KHZ  -3DB.
想用它做第一级放大,后面用10只 ...

微伏级及亚微伏级的测量,放大器本身的底噪影响非常大。
BF862折合到输入端的datasheet谱密度典型值是0.8nV/sqrtHz,十个并联后的理论值在0.253nV/sqrtHz左右,达不到0.1nV/sqrtHz,这个值需要64个BF862并联才行。
实际上没有必要用太多的器件,并联一般有四个就够了,可以降低50%的幅度。
增益十倍,那么底噪的幅度也是十倍,在四个并联的情况下,底噪谱密度为0.4nV/sqrtHz。
考虑到datasheet给出的测量条件是在100KHz的频段获得的,假如噪声符合高斯分布,那么可以看作白噪声,而在从2Hz到21KHz频段内处处均匀,则可得到放大器输出端的噪声为57.963nV。
在测量目标的噪声时,结果的平方减去放大器噪声的平方后再开方,然后考虑放大的倍数就行了。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么低的电平下测试,数字会跳个不停,您会读不出准确数字。人工获取读数的方法是看到一个数记一个数(不要被随后变化的数字所牵着走),记多少数看您准备取样到什么程度。如果样本数达到256个,那么您的结果可以增加四个二进制位。所有样本做标准差获得偏差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噪声的有效值,具体过程请参看统计学原理。

当然,一般的六位半电压表都有统计功能,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有一个10倍的升压变压器,测试了一下,通频带为2HZ-21KHZ  -3DB.
想用它做第一级放大,后面用10 ...

SR554是个变压器耦合的锁相放大器,内部结构还是蛮复杂的。1200美元算是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554是个变压器耦合的锁相放大器,内部结构还是蛮复杂的。1200美元算是比较便宜。

变压器是作为第一级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