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更换底膜反光膜求助+讨论!

楼主(2020-06-22):
讨论内容:
1.用何种反光膜效果最好!
2.撕下坏的反光膜,如何清理残留的胶。
3.如何贴才效果好。

先看看我打算更换反光膜的屏幕,已经严重老化了,反光膜背面印字甚至都能从屏幕正面看到了!虽然屏幕也能用,但显示效果很差!
基于技术原因,一直没有敢尝试更换。今天鼓足勇气,买了坛友说的那种银色打印标签。一大卷一千张呢。就为了换一个反光贴!

各位坛友,有啥好办法除掉残胶? 我觉得这是重点和难点! 我用废旧液晶屏幕试过洗板水,不行,腐蚀太厉害了,对反光膜下面的偏振膜也有影响了!

网友:
点一丁点做菜的油,随便擦除就下去了。这个油也好清洗,一丁点洗涤灵就搞定。

楼主:
左半部分是洗板水搞的,右半部分是风油精搞的,感觉风油精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半部分是洗板水搞的,右半部分是风油精搞的,感觉风油精效果更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11279

网友:
用煤油试下看看。

网友:
哑光银色标签10多块就能买到一大卷,用来修液晶显示屏肯定用不完。但用来整理电子物件、做手工标识使用,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防水不易掉字(需用油性笔才能上字)。

最近我一直用他做标识,觉得比那些纸质自粘标签在耐久性上更好

网友:
汽油对付这种胶残留最好,其它溶剂也许同时对塑料有腐蚀。

楼主:
我手里只有洗板水和风油精,对比试了一下,感觉风油精靠谱!

楼主:
修复过程及效果如下,风油精化开胶之后,我发现很难擦掉,于是用刀片刮一下,没注意刀片局部有毛刺,把屏幕刮花了!废了好大劲清理了99%以上的胶吧,基本算清理干净了!
然后贴上哑银标签,算是成功修复吧

楼主:
我这个修复的有点急躁,主要是除胶这一步。我是不是应该一点点擦掉,而不是溶剂洗掉?

网友:
我是用手指慢慢搓,时间长一些,但安全稳妥

网友:
我是用刀片轻轻挂,胶用酒精

网友:
这个修复后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呀

网友:
爱华随声听屏幕黑了有空也换一张试试。

网友A(2023-03-20):
记得以前拆了一个液晶屏背面的反光膜,是带偏振效应的,那么问题来了,普通的亚银色反光纸可以完美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拆了一个液晶屏背面的反光膜,是带偏振效应的,那么问题来了,普通的亚银色反光纸可以完美代替吗

刚才拆了一台胜利VC97数字表,把液晶屏背面的反射膜撕掉后,才发现它和偏振膜是分离的,一层较厚的偏振膜仍贴在液晶屏背面,怪不得矿友们可以完美代替,不过我手头的这块老表,背面的这个塑料偏振膜很可能晒太阳太多,也部分老化了,中央区域已经明显变色,反射膜用手上的铝箔贴纸代替后,边上的字恢复清晰,中央仍旧发暗不清楚,只能侧着某一角度才能看清,手上暂时还没有可用的偏振膜进行试验。

网友B:
你要搞清楚是外偏振膜出问题,还是内偏振膜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搞清楚是外偏振膜出问题,还是内偏振膜出问题。

印象中偏振膜都是塑料的,质地可能不一样,有硬有软,有厚有薄,那块VC97的液晶屏背面的偏振膜的裁剪并不像外面的规则,之前拆开撕掉失效的反射膜时要清理残胶,清理时肉眼能很明显看边缘有不规则缩进的止口,立时反应过来撕掉的只是纯粹的反射膜,而有止口的那层一定是底面的偏振膜还在上面,透光的屏肉眼直观也已经有明显的变色,放在反射铝膜上时,有一种像切割不锈钢管时,过热变色的那种风格,当时没找到额外好用的偏振片,所以无法确定正反两面的偏振膜哪个变质严重,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付世博会日本产业馆观影时发的偏振膜眼镜,但放正面时,没什么改善效果,应该是底下的那层老化了,因为垂直方向摆时,屏是全暗的,笔划都看不到,是不是能说明上层偏振膜完好的,改天再弄点改装配件时,再拆开来放下面比较一下。

网友(2024-03-11):
怎么判断是 上面的偏光膜坏了 还是下面的出了问题?

网友:
我有个印象是后面垫白纸都行

网友:
前段时间换了我的万用表反光膜,没有合适的材料,就剪一块A4打印纸代替。换后显示效果还凑合,我没把纸紧贴屏幕,纸会弯曲造成显示的字符在台灯下有投影。总的来说比没换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