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 RX-V390功放 维修求助

楼主(2020-06-22):
今日朋友送功放一个,故障现象是按电源开关开机后2秒左右就自动关机(面板显示基本正常),查功放管完好,中点电压正常,无明显烧焦痕迹,现求电路图一份,有经验的坛友可否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ocin.com/p-1187796322.html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ocin.com/p-1187796322.html

电路图不清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自己下。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ult?what=YAMAHA+RX-V390&kategoria=All&kat2= ...

这个清晰,已下载,十分感谢

楼主:
今天着手开始修理,先把各个板清洗干净,顺便熟悉一下线路走向

楼主:
机器内部灰尘比较大,水洗之后涣然一新,洗过之后发现有两个电阻烧焦(图上箭头处),更换之后开机故障依旧,感谢楼上提供的电路图,明天继续检查

楼主:
但是这两个电阻什么原因烧毁,百思不得其姐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提供的线路图,功放以修理完毕,但是功放自带的收音机却收不到台,收索时背景噪音有反映就是没有台,怎么回事?

网友:
查查鉴频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提供的线路图,功放以修理完毕,但是功放自带的收音机却收不到台,收索时背景噪音有反映就是没 ...

什么地方坏了??请说明一下,以后也好有个借鉴

网友:
得了信息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地方坏了??请说明一下,以后也好有个借鉴

修这个功放绕了个大弯子,弯子要比修理难多了,因为研究电路测量啥的就没拍图片。
功放经检查其实就是烧毁了8楼的电路图中2个电阻,但是在更换完原件后的测量时功放的中点电压却不对,始终是电源电压,小鬼子的板子设计特反人类,捋线路非常费劲,后来发现功放的输入级供电是取自另一套电源,不得不在这个板子上搭了个电阻取电,可中点电压还是不对,再查线路发现功放输入级的地线也不是取自本功放的地,而是从前级板子过来的,再研究发现本功放板有检修临时地线短接跳线,把跳线短接中点电压回复正常。
这个功放实际工作时,只要断开其他板子和功放板的排线,功放就失去地线而处于保护状态(功放板和电源整流滤波在一块板子上),如果不断开排线攻放板还取不出来,这给维修设计了陷井。简单的说就是功放电路的差分输入级的正电源和地线都是其他板子过来的,其他电路需要的各种电压在另一块板子上,就是从那里来的正电和地,而差分的负电源取自本功放板。这使得我查线路费了不少时间。以前修一台英桥调音台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拆开上盖功放就跳,短接上下两部分铁板功放就正常吸合。

楼主:
配图说明一下,

楼主:
由于散热片的阻挡,不把主功放和环绕功放分开有些原件看不到也无法测量,分开后主功放差分就没有了正电源,取出功放板差分就没有了地线,这设计太牛了,不过这功放把音量开到最大只有丝丝的晶体管本底噪音而没有一点交流声,也许就是地线的功劳吧。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要整个安装好后,地线是通过外壳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