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19配对不难呀

楼主(2020-06-23):
网购10只6c19,80年北京电子管厂出品的。搭了个简单电路配对,屏压200V,阴极电阻1K,栅极400K电阻接地,灯丝6.3V。

烧15分钟以上测阴极电压:

精密配对选出2对,阴极电压误差<1%, 如果放宽点要求误差<2.5%可选出3对,继续放宽要求阴极电压误差5%以内,10只可以配出5对完全配对。

当然,统计样本偏小,结论仅供参考。

网友A:
简单的静态配对意义不大,跨导配对1%估计概率100只里面有一对就不错了

网友B:
新电子管有可塑性,同样电路里烧几百小时参数会越来越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电子管有可塑性,同样电路里烧几百小时参数会越来越接近。。。

那就好,打算做并联单端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自己做胆机瞎玩,配不配对的根本不重要,大部分电子管装上就能用

是的,我也这么想,毕竟不是石机直耦,自己玩要求不是那么高。

网友:
电子管的一致性非常好(相比晶体管),普通应用不需要配对

网友:
做推挽还是要配对的哟。

网友:
仅是电流配对,更重要的是跨导配对,再有线性配对。如果三者都达到1%,估计10只管配成一对都难。但单端功放电子管相差10%都能响,还不易察觉,就感觉不错,做机容易成功。

网友:
说实话,便宜管没必要设想太多,先搭起来玩玩,不行扔掉,有问题一点一点改,先做成实物再提问,设想很好,实际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
你做A类推挽的话拔了一只管也会响,10%小事而已,重要是倒相。

网友:
并管,最好用同厂同批号的。其实,从微观上讲,一个管子的阴极涂覆的也未必均匀,栅丝与阴极的距离一致。并联的两个管子,在使用之后,性能会磨损的趋向一致。

网友:
6c19声音怎样,我又改回6p1了

网友(2022-02-02):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静态配对意义不大,跨导配对1%估计概率100只里面有一对就不错了

1%完全没必要,10%能响能听,5%对我等木耳已经足够,我确实听不出配对误差5%的管子和1%的声音差别

网友:
请技术大拿说明一下,为什么6C19的阴极电压那么高,要60伏,电阻的功率要20瓦,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