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辨认,卖家称是多波段收音机的线路板,但他不能提供品牌和机子型号。

楼主(2020-06-23):
       在网上看到一卖家出售线路板,声称是多波段收音机的。我看板子上中周特别多,元件也很多,觉得如是一款多波段的收音机的,那这款收音机肯定很高级,所以就下单买了下来。但如是收录机或电视机的,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板子上有15或16个三极管,多数是3DG6B(一只是3DG8B),少数是3AX类的,想请坛里的老师和行家辨别确定那板子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机子的,谢谢!

楼主:
线路板全貌。

网友A:
是DIY的收音机,多少波段不知道,其低频放大用的变压器太小,只能用用小喇叭放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IY的收音机,多少波段不知道,其低频放大用的变压器太小,只能用用小喇叭放音。

是的,变压器是很小的。

网友B:
这电路板好像不完整,整块板上看不到波段开关。

网友:
回来拆零件用的话,价格合适就可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板好像不完整,整块板上看不到波段开关。

是的,波段开关和磁棒及线圈都没有,可变电容和音量电位器等也没有。

网友:
会不会仅仅是个调频调幅的中放板。

网友:
不像是商品的板,看来只能拆零件使用。

网友:
根据有20多个外接线头来看,多波段是有可能的,喇叭2,电位器3,中波线圈4,短波线圈2,其余就都应该是波段切换(瞎蒙的)

网友:
便宜的话买回来拆零件吧

网友:
这个板子分辨不出是几个波段的,但是这个板子中周很多,像是一块中放和低放板子!

网友:
完全像黑白电视机通道板.

网友:
要想分析的话,可以从后级往前,逐级画图,基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