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功率胆机用的100W左右电源变压器,效率能到80%吗?

楼主(2020-06-23):
俺装了台6J2推6c19单端,用淘宝上买的E牛,正常工作后,用功率插座测试输入功耗50W,万用表测得机内直流总功耗27W左右(LC滤波二极管整流),效率不到60%,时间久了感觉电源牛发热有点严重。

请教一下,100W左右的优质E形电源变压器,效率能到多少?  改用环牛会不会好点。之前玩石机功放用的环牛发热不明显。

网友A:
效率可达90%以上,问题是你能用到多少。高压线圈你用20%,灯丝线圈你用150%。一样会发热很厉害。90%效率是指铁芯使用效率。

90%效率使用起来,铁芯温度在85摄氏度,你会允许把手烫水疱的电源变压器在使用么?

胆机电源变压器合理利用效率40-50%。此时温升大约20-30度。如果室温20度,此时变压器温度大约40-50度,50度,手已经不能长时间放在上面了。当然,如果您屋里温度零下40度,另当别论。

所以,根据你自己对温度的要求,使用效率(实际使用效率测量值,非计算值)大约会在30%以下比较舒服。这个测量数值比你预计的数值要低一些。

网友B:
为什么要讲究效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讲究效率呢?

效率高,发热低,大夏天的,牛温度高了不好。

网友:
牛温度 高了 没什么不好的

网友:
效率高并不意味不发热。
电牛发热是正常的。

但是发高热就有问题了。
网购的电牛发热大都是偷工减料所至。
我网购的电牛都发热---还不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可达90%以上,问题是你能用到多少。高压线圈你用20%,灯丝线圈你用150%。一样会发热很厉害。90%效率是 ...

说的电源变压器转换效率。

网友:
效率与负荷相关,负荷越小,效率越低。

网友C:
楼主还要把灯丝功率测量一下。漏了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要把灯丝功率测量一下。漏了一项。

好像是,加了灯丝功耗,效率估计也就60%多点,也不高。

网友:
我用麻将机变压器,做小胆机电源变压器,很好。阳极倍压整流,原来12伏绕组保留。另外用1毫米的漆包线穿绕25匝做灯丝绕组。6N1X2推6P14X2的胆机,夏天37℃温度下变压器温度不超过55℃。

网友:
电源变压器的次级功率,除灯丝绕组为电阻性负载外,全波整流负载应按下式计算:P2=1.35UkxId,式中Uk为次级双绕组中一个绕组的交流电压,Id为整流后的直流负载电流。你可按此计算次级总功率,加20%确定变压器功率。
变压器发热的原因很多,有空载功率、负载电流导致的绕组压降,业余制作可根据2.5A/mm²确定导线截面积。

网友:
有用R型电源牛的没有,我想改造一个试试。

网友:
100W左右电源变压器实际效率在0.75~0.8左右,还有看铁损【硅钢片的好坏】以及铜损【是否为铜线、铜线粗细(是否合乎制作规范)】

下面是电工手册中对小型变压器效率的描述,这里概指1千伏安以下的变压器,变压器额定容量越小,效率越低

网友:
EI牛发热大,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铁损和铜损比环牛高
R牛损耗又比环牛小。

网友D:
换大功率的变压器,效率高温升低。还一个就是换成开关电源,效率高,温度低,节能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大功率的变压器,效率高温升低。还一个就是换成开关电源,效率高,温度低,节能很明显。

好,请教一下,用开关电源音质和 变压器会有不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请教一下,用开关电源音质和 变压器会有不同吗?

音质不好说,这个跟电路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请教一下,用开关电源音质和 变压器会有不同吗?

小功率下,开关电源没优势。
普通开关电源音质一般都没变压器好

功放上用开关电源,一般都是几百、几千瓦的舞台功放在用
而且是专门针对音频设备优化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