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者不受约束,用AD8367等芯片设计收音机如何?

楼主(2020-06-24):
在电子技术发展的今天,制作一台较好的收音机应该说没有什么瓶颈,不缺原件、不缺调测仪器、不缺参考资料、也不缺那么几个钱!只是笔者觉得,许多爱好者似乎跳不出一个圈圈,基本上是复制几十年前的传统电路,钟情于分立元件、锗管、低电压........。

用经典的电路制作一台性能不错的机器难度不是很大,假设我们用一些比较专业的电路替代传统的电路,是不是可以明显提高机器的性能呢?制作上应该没有什么难度、成本增加也很少........。

中放电路加AGC会对机器的指标构成明显的影响,其实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增益可控制的放大器。通信电路中使用的许多VGA放大器,是否能够放在收音机电路中?典型的电路如AD8367,增益可控范围可达40dB,由于芯片内部对增益的控制等效为电阻衰减式,因此不会有传统收音机AGC电路的一些弊病,当然这只是从资料上了解的,还没有见到普通收音机去采用这类电路。网上查找的结果,这类芯片都可以买到,价格也不贵。

笔者认为,能够替代收音机传统基础电路的芯片很多,市场供应没有问题,价格也不高,不知有没有爱好者去吃这个螃蟹!

基于AD8367的大动态范围AGC系统设计 .pdf

网友A:
我觉得这芯片还是挺贵的,用在收音机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想用这个做的人,不懂技术,比如我。
懂技术的人,只想去自己手头上的库存。

网友B:
做个高中频 比如 200兆的全频接收机。

网友:
用dds作为本振信号,也是一个类似的应用

网友:
问题是,ADI都帮你做好了,你还玩个P(不好意思,说粗话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芯片还是挺贵的,用在收音机有点大材小用。

20元块钱一片,但也省了不少外围零件,算相互抵消吧。

网友C:
还要提高收音机那方面性能?

收音机高放中放低放用分立元件数量不多,又不能弄HIFI.性能够用了.

混频或AGC需要提升性能?,如用二极管环混取代传统混频,但就是提升了性能,听觉能感觉到吗?

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ADI啊,DDS啊之类的工作电流超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高中频 比如 200兆的全频接收机。

1013二百多元一台,就能从长波到108兆 。山寨地摊机21个波段,买几十元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提高收音机那方面性能?

收音机高放中放低放用分立元件数量不多,又不能弄HIFI.性能够用了.

ADI的芯片很好,但贵

网友D:
传统收音机玩腻了,要玩就玩有意思点的,比如SDR,什么超动态宽频响之类,都是几十年前的玩意儿。除了情怀,一文不值。

网友D:
6686模块这么久了,也不见有人折腾出个名堂,枉我期待了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6686模块这么久了,也不见有人折腾出个名堂,枉我期待了这么久

性能就那样,折腾不出什么名堂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统收音机玩腻了,要玩就玩有意思点的,比如SDR,什么超动态宽频响之类,都是几十年前的玩意儿。除了情怀 ...

SDR?不搞DSP核心编程,一样没得玩,那至少也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

网友B:
这个芯片的价值在于对扫频仪等信号类设备提供一个确定稳定的输出,特别是很低频率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价值在于对扫频仪等信号类设备提供一个确定稳定的输出,特别是很低频率时。

你这个思路好,只是大家都去买仪器了。

AD8367也不是什么新品种,只是开放之后这类器件容易获得,业余爱好自由度高,如果喜欢标新立异、不受传统或者经典约束,玩玩这类芯片也另有一番乐趣!

网友:
中国应努力发展模拟芯片,高端都是AD,TI等美国公司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提高收音机那方面性能?

收音机高放中放低放用分立元件数量不多,又不能弄HIFI.性能够用了.

ADI是一家公司,DDS是一种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6686模块这么久了,也不见有人折腾出个名堂,枉我期待了这么久

没看见,不代表有人折腾出不少成功的作品

网友:
DDS本振,干净吗?一般主调振荡用PLL细调用DDS。

网友:
网上有介绍,其模块价格较高,但实测只有30多分贝的增益,还不及用三只半导体三极管子做的串激中频放大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686模块这么久了,也不见有人折腾出个名堂,枉我期待了这么久

本坛的已有段时间没有新品发布了,不过有网友发现某宝有DIY的成品出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本坛的已有段时间没有新品发布了,不过有网友发现某宝有DIY的成品出售了

求链接啊,我上矿坛就为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链接啊,我上矿坛就为它了!

搜关键词:DT701

网友:
可以设计一台全射频元器件的接收机?
高放用宽带LNA,变频用集成混频器,本振用锁相环+压控振荡器,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是成本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