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无缺陷放大器

楼主(2020-06-24):
起因很简单    ,有天发现QQ里有传了一个道格拉斯的无缺陷50W功放的原理图   ,让我很不满   ,天地尚且不全     , 一个电路还敢说无缺陷  , 于是  就把图纸复制了  , 要画一个   ,为了把缺陷做出来  ,画2对功率管
画之前先看元件参数   ,三极管说用圆装的   ,。 原装  , 不可能 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用图纸上的圆装元件
散热片我考虑了一下    , 因为考虑电路板宽度的依据是4个大功率三极管加上2个推动和一个调整管的长度  , 于是  , 尺寸出来了  ,当然要加余量了  ,找散热片    ,AB类发热不大   ,可惜散热片还是没太合适的   ,一抬头发现头顶的8W应急灯坏了  ,铝外壳的  , 是个好兆头   ,先修灯好了 ,
灯没坏 , 灯管坏了 ,找了很久才想起来  ,这个灯管是最后一个       ,于是   , 散热器就有了 ,
老道先生的原理图很简单那   , 用99软件   ,
也是比较轻松的画好了  ,没重新画封装   ,毕竟以前的元件封装储备 的很充足  ,
生成PCB文件后   ,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   ,那时候  ,发现手头没1UF的电解了   , 于是 ,用了1UF的CBB  封装  ,很完美
别的部分   , 没做什么修改  ,直接就怼上了
大致是这样的
后来觉得空白地方有点大   ,修改尺寸也行 , 似乎不妥当  , 就写了几个字放进去    ,字就不露脸了  ,我发现可能是写的有点大气
发给厂家生产的时候 , 捎带让上次的OTL  , 就是苏老师的飞跃12D1的伴音也重新做了 ,比较后悔那次 ,  竟然把板子都给处理了

做出来 是这样的
焊接什么的就没什么亮点可说了
无非是先插低元件   ,再插高元件    ,电感制作还是比较容易的      ,
窍门当然是有了  ,电感可以找一些开关电源里面的电感   ,里面线粗  ,砸开 , 捋直了 , 找个钻头因为钻头比较圆    ,直径在于能不能把电阻插进去  ,这个电路和贝茹尔网络的作用是类似的 , 一高一低的 , 饶线的时候一定挨紧一点就没事了 ,
效果还是很够看的
打孔的时候   ,通孔  , 建议用3.2的钻头  ,3个的万一有意外   , 比如偏了  , 就很紧了  ,所以  , 大一点 , 轻松进去  , 即使偏一点 , 也没事  ,

装元件的时候  ,推动本来是用880    834     ,当然那了; 41   42   也是直怼 ,不过手头没有  ,就用669   649     ,这个不能直怼 , 婉转一点就进去了  ,
功率管用NJW0203什么的 , 很容易的
之后  ,用什么电源呢   ,看看   ,我那通用铆钉板还可以  , 变压器是控制变压器   , 调线    ,最后输出电压36V左右 , 稳稳的 ,。 很安心
确认没问题后 ,迅速通电  , 关机  ,没事  ,
电流表那没打表 , 就OK了  ,再次上电  ,接MP3   ,声音干净  ,比较纯洁   , 也不知道是元件的功劳还是电路的特色   ,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的 ,
AB类  ,电流不能太高了   ,高了弄的和A类一样热  ,就不好了 , 毕竟手头的变压器只有100W   ,小心调整   ,50MA  , 就可以了
调整电位器  ,一般不用建议是放中间位置   , 如果2边了   ,装电路上  ,开机没反映还好   ,开机电流直接爆表了   ,可不是什么好事  ,相信串电流表的朋友不多    ,因此  ,刚开始玩儿  , 弄个电流表    ,进去   ,起码有个保障  ,或者电位器在中间位置  ,
上个视频好了  ,6手 的手机录的   ,现场和录制好的是有区别的  ,

大致告一段落    , 谢谢阅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呻吟听录音和现场是两回事

网友A:
我做这个电路上电就炸R12和R24原因不明

网友B:
这个标了数值,没标R1,BG1这些,到时候调试出问题,满板子乱找,板子到不只做了1,2块的

网友C:
关键说声音怎么样?我做的,不过我的耳朵不稳定,小心上贼船《求推荐个功放管型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53665&extra=
另99SE怎么设置的,走线是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这个电路上电就炸R12和R24原因不明

一般没什么意外   , 那几个元件不可能坏   , 即使用0.25W的电阻也一样  , 最大的可能是元件装错了  , 或者电路板的那元件封装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说声音怎么样?我做的,不过我的耳朵不稳定,小心上贼船《求推荐个功放管型号》
http://www.crystal ...

我比较随意      ,追求也不怎么高尚  , 不用原装的  , 因为手头元件还是多  , 总要想办法消耗的 , 用的全是5551    5401   669    649   ,功率部分更随意    ,5198   1 943    5200 什么的也用  , 只要元件没问题 ,声音就可以   ,圆弧`走线有2个办法   ,一个是设置拐角方式  , 90    45  圆弧  ,任意什么的   ,都可以  , 或者你45度走好后, 单独添家圆弧线    ,代替那个45度角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了数值,没标R1,BG1这些,到时候调试出问题,满板子乱找,板子到不只做了1,2块的

自己玩儿的 , 上面的元件序号都没标   ,元件参数标了   ,全写上去也行 ,  就是觉得多  , 一般那我是习惯只标元件参数  , 别的就省了

网友D:
这种搞法,成本比买成品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搞法,成本比买成品都贵

元件什么的成本包含电路板  , 不说功率管差不多25  ,功率管是很贵  , 但可以买便宜的   ,综合下来,买普通功率元件  , 最多加30块的成本而已    ,   ,成本和成品的成本略便宜一点  ,
其实我是觉得电路图不错  ,玩儿的  ,娱乐而已  ,功放这种   ,成本可大可小    ,看你自己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搞法,成本比买成品都贵

关键是可以自己利用旧元件,而且可以试试改变些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这个电路上电就炸R12和R24原因不明

这两个一般要用1/2W难燃电阻的

网友E:
输入端要是有调零电路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端要是有调零电路就更好了。

一般只要插分的那2个电阻和三极管足够好      ,是不用调的   ,现在的元件准确度比以前好的多   ,只要是同批的  , 就没事  ,电阻也是  , 一批电阻   ,找不一样的也不容易   , 装上很少有不好的 ,

网友:
自制大功率音频功放,首次上电,危险性还是不小的。楼主的办法是采用快速加电再断电。这个方法,虽然这次很成功,但不能说是一个万全的好方法。因为,不管断电的速度有多快,也没有电子的运动速度快,错误的接线,仅仅这一瞬间的加电,也会造成元件的烧损。

网友:
自制音频功放首次上电,比较安全的方法还是有的。简单地,给正负主电源回路里,都加上一只电阻。对于三十几伏的电源,这两只电阻的阻值十几欧就可以了,电阻的功率大点小点都可以、如果是用功率小的,万一电路有问题,可以迅速闻到烧电阻的味道,也算是起个警示作用。
最好的办法,是使用有恒流作用的电源来对自制功放进行调试,限制最大电流值为2A以下。这样,即便是功放电路有误,也不会损坏什么。
这两种办法,应急时,用串联小阻值电阻的方法好。但有可限制最大电流的电源,则是更好。